标准垫圈设计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19):
电机转子紧固的时候用的是德标DIN 5406-1993的垫圈,这个垫圈有19个外爪和一个内爪,锁紧螺母有四个卡槽,四个槽之间成90度,19个爪只能卡一个,但电机在运转的时候不知道是震动还是速度太快的原因,卡的那一个爪会断裂。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不设计成8爪或者是16爪,这样不是可以卡4个吗?这样是不是就不会那么容易断了呢?再有就是这个垫圈在设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参数使得这个垫圈设计成19爪的呢?

在网上也找不到,设计手册上只有标准也没有讲,先谢谢各位亲了。

网友A:
估计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子的...19个可以保证很小的区间内都有爪能嵌入,而16爪两个位置之间就有22.5°了,就是离理想位置最大的时候还必须还得再转动11.25°,这个就起不到效果了,断裂可能是振动大,或是质量问题..

网友A:
画图可知,16爪在最不利的情况下离理想位置有11.25°,而19爪在最不利情况下离理想位置只有((360/19)*5-90)/2=2.36°

网友(点评):
18齿有5°,17齿有2.64°,可见只要是奇数,就有"差动"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子的...19个可以保证很小的区间内都有爪能嵌入,而16爪两个位置之间就有22.5°了,就是 ...

那为什么不设计成20爪的呢,这样也可以卡到4个

网友(点评):
一般情况下只需要卡到一个爪就行了,因为就算你外爪卡了四个,而内爪还是一个,外爪没坏,内爪坏了,所以一个外爪卡住就行了,另外20个是偶数,间距也比较大,为9°,所以还是奇数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图可知,16爪在最不利的情况下离理想位置有11.25°,而19爪在最不利情况下离理想位置只有((360/19)*5-90) ...

除了用超级螺母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紧固螺母的办法了,防松垫片那个原理也没太明白是什么意思,我是很新很新的菜鸟

网友(点评):
这个垫片就是内爪卡住轴,外爪卡住螺母,这样螺母就不能转动了,就防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图可知,16爪在最不利的情况下离理想位置有11.25°,而19爪在最不利情况下离理想位置只有((360/19)*5-90) ...

谢谢了,只是那个爪有断的可能,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图可知,16爪在最不利的情况下离理想位置有11.25°,而19爪在最不利情况下离理想位置只有((360/19)*5-90) ...

((360/19)*5-90) /2这个公式中的数字都代表什么?特别是那个5,麻烦你了

网友(点评):
从纯数学的角度我也不知道怎么推导,这个5就是从图中看到的5个格子,方法比较简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只是那个爪有断的可能,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呵呵

多长时间就断裂呢,是否是垫片本身的质量问题?不知跟预紧力大小有无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长时间就断裂呢,是否是垫片本身的质量问题?不知跟预紧力大小有无关系

你说的这两个问题我没问我师傅,我先问问看,谢谢你了

网友:
象质量问题吧,是不是材质韧性不好,就是你在把它弯过来卡住螺母的时候,折弯处已经超过屈服极限,出现裂纹了,再高速运转冲击,自然就掉了,以上观点纯属个人瞎猜

网友:
个人理解,纯属个人观点:这样的圆螺母从标准手册上看,螺母防松卡槽最小的4mm,外圆直径20mm,就算垫片卡爪按3mm宽设计,垫片外圆按26mm算,3mm在26mm圆上所占的弦角大概有14度,每两个相邻的卡爪间还要留有一定空间,这样每个卡爪可占19度左右,360/19,正好是卡爪数

网友:
关于19齿对应4个槽是一个设计理念问题这种奇偶对应在机械设计当中应用很多。此处首先螺母在轴上只有一个最佳位置。如偶偶相对的话螺母的实际位置是惟一的。螺母的最佳位置和螺母的实际位置存在的误差也是是唯一的如“A”。如果是奇偶相对螺母的实际位置会有四个位置当中的一个最小角度供你选择。此时的实际位置误差与最佳位置之间的误差一定是小于“A”的。
关于齿断的问题还是螺母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