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太光亮,想镀成哑光的面,具体用什么工艺好点?

楼主(2012-10-19):
有几个圆柱的零件,Q235的材料,考虑镀铬太光亮,想镀成哑光的面,具体用什么工艺好点,镀锌?镀哑铬?技术要求怎么写呢

网友:
不知道喷砂行不行……

网友:
不管是镀锌还是镀铬,完成后的光亮程度和你的基材的光亮程度是直接相关的。如果你的产品必须是电镀(镀铬或镀锌)且需要哑光的效果,那在电镀前必须对产品作喷砂处理;如果你的产品可以使用喷塑表面处理,那你可以要求喷塑厂家给你做成磨砂或桔纹的效果,都可以达到哑光的目的,颜色可以由你指定,当然了--前提是你的产品要有一定的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