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刀为什么会发黑发烧象烧火棍一样化掉刀尖…不崩不缺边

楼主(2012-10-19):
内螺纹刀为什么会发黑发烧象烧火棍一样化掉刀尖…不崩不缺边。

网友:
吃退烧药呵呵开个玩笑。
你用的什么刀片?车的什么材质?切削参数?

网友:
該不會車的耐熱合金吧

楼主:
Yw2手磨刀,切削参数什么的有几台都一样,而刀没这情况

楼主:
车有/无缝钢管内螺纹,还有牙面有毛刺是怪刀的哪位置没弄好,牙面是材料毛坯面,没能车白…毛刺起在牙口

网友:
应该是先崩尖了,没有及时退出,继续加工就会出现烧刀,而且看不出崩刃。

网友:
产品材料太硬,机床转速太高了吧

网友:
出现这个问题你要考虑一下几个问题:
1:你的刀具的几何参数(手磨刀的前角,后角等)。
2:你的材质,
3:你的编程参数,等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