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T数控机床刀库自动换刀时,会出现卡刀故障

楼主(2012-10-19):
IMT数控机床 加工中心 刀库自动换刀时,会出现卡刀故障,怎样解决,求高手解答。

网友:
型号?我这里ATC经常出问题,换刀装置经常卡住,需要清理弹簧,主要是保养不到位!比较懒
用了5年刀库刀筒里面的弹簧也改换了,经常刀具掉下来  纪和机床

网友:
卡刀是停在哪一步了,若果是刚扣刀就卡主了,要么就是扣刀不到位,要么就是主轴松刀为到位导致的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楼主:
恩  今天遇到的  刀臂刚要从主轴上 换刀  就停在那了 怎样消除报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