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吊 求原理 求图解

楼主(2012-10-19):
平衡吊  求原理 求图解   求大侠帮忙

楼主:
有兄弟帮忙吗?

网友:
平衡吊分气动的,电动的两种,气动的也叫平衡葫芦,是把活塞的往复直线运动通过丝杠变成回转运动,根据负载不同,改变活塞进气压力,得到不同提升力,使物料可以基本处于"悬浮"状态,电动平衡吊是利用杠杆原理,工作端悬臂较长,助力端较短,助力端一般根据最大负荷能力加配重,一般电机都是竖直安装,电机轴朝上,电机的回转运动通过丝杠,转换成丝母的直线上下运动,丝母固定在助力端,助力端较小的上下运动距离在工作端可得到较大幅度的运动范围,调整电机功率,可得到不同提升力,立柱可以人工回转,这样在一定范围内就可实现省力操作

网友:
上百度搜索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