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钢构工字梁MAG焊焊接工艺

楼主(2012-10-19):
机械焊构结构工字梁长度1299mm,其翼板、腹板均需接长对接焊、翼板和腹板采用Q235钢,翼板厚度45mm腹板厚度20mm,采用MAG半自动气体保护焊焊接,翼板和腹板分别接长对接焊为重要的焊接结构,必须全板要焊透,保证焊接接头的板厚等强度等塑性,为控制和减少对接焊的收缩变形,焊接工艺如下:
一、焊前准备工作:
1、  清洁坡口两侧要20mm范围内的毛刺、铁锈、氧化杂物,用砂轮机打磨至“出白”为止。
2、  坡口开切对称X型坡口如图:
坡口角度组合为60度,距边0~1mm,,装配间隙0~1mm,翼板和腹板对焊接均开切X对称坡口。
3、  检查送丝顺畅和气体质量。
4、  装配点焊,点焊长度20~25mm,间距10~80mm,且两端部必须点焊并安装引灭弧板。
5、  点焊定位后,应先检查两极高低差,应控制在0~0.3mm范围内。
二、焊接材料:
1、  混合气体Ar80+CO220%,瓶装。
2、  焊丝牌号H08Mn2SiA,型号ER50-6φ1.2mm
三、焊接规范:
由于中、厚板平对接焊,应使用射流过度焊接,焊接电流260-280A;电弧电压26-27V,气体流量18-20 /mm,可使弧圈运条焊接。
四、焊接程序:
1、  采用多层多道焊接,每层焊缝高度应≤3mm,坡口全满焊,焊缝表面不低于工件面,两坡口边缘各熔合1~2mm
2、  为控制和减少变形,X型对称坡口互相交替焊接,当正面坡口焊接2层后吊翻工件在反面坡口焊接2层,反复对称进行焊接,如图:
3、  正面坡口2层焊后,吊翻工件在反面坡口必须用碳弧气创扣槽,可用φ8mm碳棒扣槽,槽深2~3mm,再进行焊接。
4、  每层焊缝不许有脱节弧坑必须填满。
5、  焊后进行平、直度测量,振动焊缝并校正平直,方可安装。
五、焊接质量要求:
1、  焊后两板平直度校正应<1mm
2、  焊缝过高要打磨平顺,钢板表面光顺过度。
3、  对接焊缝内部和外表质量达Ⅱ级焊缝标准。

网友:
长见识了 。

网友:
怎么没见图啊?我厂正好在焊这种东西,学习了。

网友:
这种大型钢梁为什么要用二氧化碳焊接呢,再说用混合气也不大好,容易脱碳,造成焊缝强度有所下降,如果没有障碍的话最好用埋弧焊,不光焊缝成型好看,焊缝焊透型更容易保证,而且变形也相对小一些。

网友:
写的挺详细的,很好的一份工艺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