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同步问题

楼主(2012-10-19):
我欲设计一直线式的灌装系统,题目已经上交了。当时没考虑到:如何将容器送到我阀口下面接流体,要保证准确送到下面,不能跑到别的地方不然接不流体到啊,怎么同步这个东西啊,看网上的介绍都可以写篇硕士论文了,我才本科呢:
(1)我想用异步电机加齿轮plc控制可以做到吗?
(2)大哥大姐们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谢谢了希望能给些资料。
再次谢谢回答问题的高人们。

网友:
这个就是凸轮分割器的事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用同步带吧,我个人习惯。去网上查查相关的同步机构,有很多的。用3唯软件画出来,就很直观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容器口大不,还有就是阀口与容器口怎么个对接。可以在传送带上设置一个容器的固定夹具,在阀口下安装一个检测装置。当感应到容器到位以后,停止传送带,给阀口一个信号就OK了。

网友:
可以試試食品包裝機常用分裝螺旋桿,先整位再送料!

网友:
你的直线式灌装是什么样的?把原来灌装机的圆盘拉直?

网友:
这也太笼统了吧。希望楼主描述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