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SK980Tba车左旋梯形螺纹,要宏程序

楼主(2012-10-19):
各位高手,求教一下用GSK980Tba车左旋梯形螺纹,要宏程序。谢谢。

网友:
这题太难!!!期待高手!

网友:
到底玩什么?要程序还是要加工方法?图纸都没有,

网友:
至少也发个图纸上来嘛  期待高手支招咯

网友:
有980TBa这个系统吗?

网友A:
正好有个左旋蜗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有个左旋蜗杆

牙底是圆弧的吗?

网友:
风版什么都会,喊他给你写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等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