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刀具

楼主(2012-10-19):
看看我的刀具

楼主:
这个是什么道理锁紧

网友:
加长液压刀柄吧。

网友:
一般是气动的。一个气就给夹紧了。

网友:
刀口在哪里?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
和普通的机械刀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看图片,没有看到实物,也不知道它加紧的原理

网友:
应该是BT系列的加长液压刀柄,上面的字可能是日文吧,说严禁空锁紧,夹紧原理是
在刀柄中有一个环形封闭油腔,通过加压螺栓,使油腔内壁均匀的产生收缩,从而夹紧刀具,
优点是同心度好,适合高速,缺点可能会夹紧力相对差一点,不适合重切削加工
楼主或许就是展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