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线振动器的输送动力与噪音问题

楼主(2012-10-19):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怎么调节直线振动器使它产生最大的动力而噪音又达到最小?哪里是关键部位?
目前我厂用的这个调小了不够力,调大了噪音突然变的相当大,还不稳定,偶尔声音一下子又变大了。求各位大侠指点。感谢。

网友:
调整弹簧片的吸合位置

网友(2012-12-20):
可以改用调频控制器 不用调压控制器

网友:
调节电磁铁的气隙

网友:
还有就是弹簧的安装问题,螺母压不紧,或弹簧断裂了

网友(2013-03-12):
楼主有没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