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螺纹会切成这祥

楼主(2012-10-19):
铝合金6063 20x1.5四头螺纹,数控车用三菱的刀片,和成都工研科技所铝用刀片都这样,调车速没有太大变化。各位前辈有什么好注意谢谢了!
file:///e:1019

网友A:
像是刀具角度不合适挤压了,考虑刀具螺旋升角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刀具角度不合适挤压了,考虑刀具螺旋升角了吗?

用的是数控刀片,要磨刀了四头螺纹螺旋升角很大了。谢谢了!

网友:
材料不好吧,外圆车小点试试

网友:
尖角缺材了,可能吃刀量有点大,降低转速试试。

网友:
刀具螺旋升角干涉,建议楼主磨一把白钢刀吧,刀具的角度问题解决了,6063车出来的螺纹绝对漂亮。

网友:
先检查刀片的问题,螺旋角也有可能,还有就是夹紧是否稳定,最后一刀空走可能会好点。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就是螺旋角的问题。把数控刀片磨下就可以了。用白钢刀效率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