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不旋转的工件上加工螺纹

楼主(2012-10-20):
由于工件的特殊性,工件不能旋转。如何在其上面加工Tr160×12的梯形螺纹,长是150mm.

补充内容 (2012-10-21 20:21):
是外螺丝纹

补充内容 (2012-10-21 20:22):
外螺纹

网友:
相对运动,如果工件允许的话,可以做到刀转件不转。

网友:
工件安装在小拖板夹具上,做专门的镗刀,让工件前进来保证螺距,

网友A:
做一个螺纹焊接吧。方便又简单

网友:
铣削比较不错

网友:
用加工中心铣削螺纹,很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螺纹焊接吧。方便又简单

这个我第一次听说,螺纹还能焊接,那强度能保证吗?恕我冒昧问这个问题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数控车,夹螺纹刀,产品定位在托板上。但具体还得看工件的形状和大小才好确定具体加工方案

网友:
不能车那就铣吧,外螺纹还是内螺纹啊?

网友:
躺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