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速度,角加速度与扭矩之间怎么换算呢?

楼主(2012-10-20):
角速度,角加速度与扭矩之间怎么换算呢?

网友:
速度和力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加速度和力是有直接关系的F=ma,换成角速度,角加速度,扭矩也是一样的。 扭矩是力对点之距的体现。窜一下就有了。

网友:
是这个吗

网友:
角速度为角加速度对时间的积分,扭矩为转动惯量同角加速度的乘积,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可从量纲的角度理解一下。

楼主:
我主要是要计算一个连续扭矩 和峰值扭矩  谁有这方面的公式啊

网友:
物理书上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