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表面处理后都什么颜色

楼主(2012-10-20):
刚毕业,最近看见不少设备,各种色,想知道是怎么处理的。
黑的:硬质氧化(铝一般是这样)
还有金黄的,不知道是怎么处理的;
还有镀的
高手介绍一下,并传个图,谢谢

网友A:
非金黄吧,应该是古铜色,也是硬质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金黄吧,应该是古铜色,也是硬质氧化

这个图片

网友(2013-08-31):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片

怎么看都是块钣金件,跟硬质氧化有什么关系

网友(点评):
这个知道了,刚毕业时,啥都不清楚

网友:
铝材表面氧化分为:本色氧化、黑色氧化还有彩色氧化,你所说的金黄色的就是将产品氧化之后放入调好的染色槽内染色,再封孔。

网友(2015-06-18):
QPQ盐浴氮化处理     出来的都是黑色的

网友(2016-06-18):
MISUMI 书后面 有常见的几种表面处理后的颜色,自己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