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 最近在用ADAMS做振动方面的东西,分享心得

楼主(2012-10-20):
最近在用ADAMS做振动方面的东西,和大家分享心得体会,多多交流。

大家都知道在adams振动分析模块中,有输入通道和输出通道,由于我要加载的是力载荷和扭矩载荷,查阅了帮助教程才知道应该用PSD,也就是功率谱密度,而且输入的不能是时域上的曲线,必须是经过变换的是频域上的曲线。我采用的是matlab的函数[Pxx,f]=periodogram(x,window,nfft,Fs); 也就是把你采集的一组数据变换成功率谱密度曲线,用于加载到输入通道的PSD中去。
还有一点是怎么把matlab生成的txt格式的数据文件导入到ADAMS中,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自己总结了一下,首先是通过import中的data导入,注意如果是两列数据,一定要把那个colume选项中填上一,这样才能把第一列数据作为自变量,得到你想要的曲线,导入后系统自动创建一条曲线spline,这样在PSD中就能够加载了。

还有就是模态的问题,其实到现在也不是特别懂,只知道一个系统有一个系统的不同阶模态,对应着不同的频率,不同的阻尼比,外界施加了一定的激励,再选择合适的输出通道,就能够观察在激励的作用下,输出通道中的幅值频率图。还可以观察在外激励的某一频率上,系统各阶模态的贡献,可现在还不知道如果发现了某一阶系统模态对振动影响较大,该采取怎么样的措施减小振动,还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不吝赐教。

自己也是初学者,还望各位高手多多分享经验。

网友A:
减小振动的问题很复杂。总体就是要避免振动源的振动频率与系统共振频率接近。不知道你是搞什么方面的振动?有机会探讨探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振动的问题很复杂。总体就是要避免振动源的振动频率与系统共振频率接近。不知道你是搞什么方面的振动? ...

恩,有机会要请教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