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PDF图纸处理问题

楼主(2012-10-20):
我看到别的公司过来的PDF图纸,很多张图纸在一个PDF文件里,这是怎么弄的啊?
9 @7 p) T/ W' ?* w7 w一般我把CAD转PDF都是单张转的,怎么把很多张图纸转到一个PDF呢?

网友:
楼主下载一个pdftools4,就解决了,里面有个功能,可以分割和合并pdf文档。

网友:
pdf要用专业版的,Acrobat Pro,然后文件-合并-合并文件到单个PDF.

网友:
下载一个Adobe Acrobat 8 Professional。

楼主:
感谢各位大大,热心帮助

网友:
不用,你出工程图时都把它弄在一个工程图包里就可以了

网友:
pdf合并就是啦

网友:
连续扫描成TIF的就全部扫描件都在一个文件里,PDF的没做过,不过可以用转换软件转换吧,转换完了应该还是连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