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料螺纹加工

楼主(2012-10-20):
4个厚的板,加工M3的螺纹孔,深度3,好加工吗?

楼主:
材料是一般的薄钢板

网友:
可以加工的,用挤压丝锥。需要外协可以联系我。

网友A:
先说一下板的材料是什么  长宽多大  板上要攻多少个牙
这样才能合理的回答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一下板的材料是什么  长宽多大  板上要攻多少个牙
这样才能合理的回答你的问题

低碳钢板,一米长半米宽,10个M3螺纹孔

网友B:
通孔没问题。盲孔够呛。一般丝锥头部是1.5牙的倒向部,M3就是0.75,理论上算起来你足够控制的好,打完孔再攻牙钢板离穿孔就剩下0.25了。按照普通碳素板推算,你即使不穿孔,恐怕背面已经出现凸起了。

网友:
加工是没问题的,只是你要注意夹具的设计和刀具的选用。

网友:
有薄板专用挤压丝锥
OSG的V-SS-N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孔没问题。盲孔够呛。一般丝锥头部是1.5牙的倒向部,M3就是0.75,理论上算起来你足够控制的好,打完孔再攻 ...

谢谢,解释的很详细,行家啊,有人说用挤压丝锥,不知道这个一般的机加厂能加工吗

网友:
可以加工,但是就是费点劲。钻孔的时候用铣刀。丝攻磨平,然后攻丝!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释的很详细,行家啊,有人说用挤压丝锥,不知道这个一般的机加厂能加工吗

挤压丝锥也有倒向……我所记得OSG、NACHI的挤压丝锥也都有1.5倍螺距的倒向。上头有的说切去倒向再加工不是很好,丝锥头部磨损很快,个人认为得不偿失。

网友:
可以加工的,我们客户有做钣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