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变行量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20):
如下图材料为45号钢,外圆115正负0.05处要求HRC43-48。

请问热处理前115处该留多少收缩量?谢谢。

网友:
一个毫米行吗

楼主:
怎么会要留一个毫米?

网友:
我不清楚,帮你顶起来吧

网友A:
单面0.3mm 就可以,前期需要调质或者正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面0.3mm 就可以,前期需要调质或者正火

单面0.3MM热处理后再加工到位吗?谢谢!

网友:
单边要0.5mm,热处理时还有表面脱碳存在,不能只考虑加工量。

网友:
什么是变行量?

网友B:
楼主,直接 毛刀 后整体调质,这个硬度能达到的啊!?回来后精车。图纸上是115踏面硬度要求,莫非楼主想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直接 毛刀 后整体调质,这个硬度能达到的啊!?回来后精车。图纸上是115踏面硬度要求,莫非楼主想淬火 ...

整体调质后硬度高了我担心加工不动,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体调质后硬度高了我担心加工不动,谢谢!

朋友,硬度<60°,基本都能做(刀具),我这边涉及的就有隔套轴套类,根据我这边的经验,图示硬度很正常,加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硬度<60°,基本都能做(刀具),我这边涉及的就有隔套轴套类,根据我这边的经验,图示硬度很正常 ...

谢谢!我已经按你说的开始加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按你说的开始加工了

,留个回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