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切车床动力刀具传动的问题

楼主(2012-10-20):
如图所示,那几把动力刀具是由一台电机带动的,请问了解的大侠它是如何传动的呢?

网友:
伺服电机带齿轮。功率不大,切削能力有限。我拆开修过。

楼主:
请问二楼大侠:各轴之间也是通过齿轮传动吗?旋转方向是否一致?

网友:
可以齿轮传动也有同步带传动

网友:
旋转方向一般一致的

网友:
齿轮带动的 相对刀具一个正 一个反

网友(点评):
看大侠的头像就知道有纵切,方便说说是哪家的吗?

网友:
我公司现在就是这样的

网友:
纵切机加工的都是小直径零件,所以动力刀具所需的功率扭矩不大。

网友(点评):
大侠是否了解一般都配置多大扭矩的?直径10mm材料45钢件能否钻孔?

网友(2015-03-05):
可以钻的· ··
里面是齿轮·也有是同步带的· ·旋转方向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