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关于G10修改K参数

楼主(2012-10-20):
谁知道G10怎么修改K参数啊

网友:
G10修改K参数?我想这可能很有难度,K参数不需要用G10也可以改,用它改我真还没有听说,正常的手动输入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直接改

网友:
G10一般是用来修改参数或一些变量,K参数属于PLC里的地址了,用G10修改非常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