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点的轴承外面的包装是用什么机器裹上的呢?

楼主(2012-10-20):
如图所示

网友:
有卖环式缠绕机的,买一个就可以了,

大轴承放在转盘上,旋转,缠绕机携带包装带沿轨道穿过中心,轴承转一周,就包好了,

不是特大型的设备,不要自己做非标,成本高

网友(点评):
感谢998大侠指点

网友:
大侠,想问问你,还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怎么什么问题到你这里就那么轻松得到答案了呢?

网友:
晕,这个是手工缠绕的。

网友:
有包装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