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要求让我设计车桥流水线吊具,求助

楼主(2012-10-20):
公司要求让我设计车桥流水线吊具,我第一次设计,无从下手,请大神们多多指点,吊具用kbk吊差速器,减速器,主锥,车桥被齿等上线下线吊具,下图是主减速器总成:

网友:
没说清楚你要玩什么?

装配线,上线一般是自动上来的,高差由库那端处理了,不必你玩,

在线上,一般是线上废品要吊出,其它是随线走的,不需要吊什么,

下线,用悬臂吊就可以,节奏高的,用上端转头的悬臂吊就可以了,一个头在线上吊,另外几个头在卸件,计算节奏就知道了,

玩线,求助,要说清楚哪里有问题?线的节拍? 哪里要吊?这样人家才能告诉你怎么安排吊机,哪里可以安排?哪来不能,

你现在这个问法,谁都无法解答, 即使有人做过全线,也未必完全适合你这个线啊

网友:
这个没什么难的,总装二维图用处不大,最好有三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