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栓头直径的问题,滚花和光滑头?

楼主(2012-10-20):
我想问个基础问题,GB/T 70内六角螺栓的头部直径,比如M4的,分光滑头部7mm,滚花头部7.22mm。 这两种头部怎么区分?一般我们用的是什么头部的? 还是说按最大直径就是滚花的直径7.22mm?

网友A:
没什么差异,都是一样用,只是滚花头部可以方便先用手预拧

楼主:
设计时,选择标准件是不是要标出是什么头的? 否则可能影响装配,沉头孔有时给小了。 比如有时候M4的内六角螺丝,标准沉头孔是Φ8,但是特殊情况可能给个Φ7。滚花岂不是装不进去。。。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光头的,沉孔是7还是8都无所谓,你要选滚花的,都是想方便用手拧,如果用手拧,你还要沉孔干嘛?上哪找那么细的手指头?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带沉头孔的,就直接用光滑头的就好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差异,都是一样用,只是滚花头部可以方便先用手预拧

设计时,选择标准件是不是要标出是什么头的? 否则可能影响装配,沉头孔有时给小了。 比如有时候M4的内六角螺丝,标准沉头孔是Φ8,但是特殊情况可能给个Φ7。滚花岂不是装不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时,选择标准件是不是要标出是什么头的? 否则可能影响装配,沉头孔有时给小了。 比如有时候M4的内六 ...

无论你是否滚花都装得进去,标准里给的尺寸,是最大轮廓尺寸,滚花后的尺寸也不能大于该尺寸

网友(点评):
我在开始写了啊,光头和滚花头给的标准尺寸是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标准孔是8,你的孔不按照标准来,那就没办法了,只能买了螺钉自己测量再配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