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介绍

楼主(2012-10-20):
铣床(millingmachine)系指主要用铣刀在工件上加工各种表面的机床。通常铣刀旋转运动为主运动,工件(和)铣刀的移动为进给运动。它可以加工平面、沟槽,也可以加工各种曲面、齿轮等。铣床是用铣刀对工件进行铣削加工的机床。铣床除能铣削平面、沟槽、轮齿、螺纹和花键轴外,还能加工比较复杂的型面,效率较刨床高,在机械制造和修理部门得到广泛应用。
简介
   铣床
铣床是一种用途广泛的机床,在铣床上可以加工平面(水平面、垂直面)、沟槽(键槽、T形槽、燕尾槽等)、分齿零件(齿轮、花键轴、链轮乖、螺旋形表面(螺纹、螺旋槽)及各种曲面。此外,还可用于对回转体表面、内孔加工及进行切断工作等。铣床在工作时,工件装在工作台上或分度头等附件上,铣刀旋转为主运动,辅以工作台或铣头的进给运动,工件即可获得所需的加工表面。由于是多刀断续切削,因而铣床的生产率较高。简单来说,铣床就是用铣刀对工件进行铣削加工的机床。
发展历程
  铣床最早是由美国人E.惠特尼于1818年创制的卧式铣床。为了铣削麻花钻头的螺旋槽,美国人J.R.布朗于1862年创制了第一台万能铣床,是为升降台铣床的雏形。1884年前后出现了龙门铣床。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半自动铣床,工作台利用挡块可完成“进给-快速”或“快速-进给”的自动转换。   1950年以后,铣床在控制系统方面发展很快,数字控制的应用大大提高了铣床的自动化程度。尤其是70年代以后,微处理机的数字控制系统和自动换刀系统在铣床上得到应用,扩大了铣床的加工范围,提高了加工精度与效率。   随着机械化进程不断加剧,数控编程开始广泛应用与于机床类操作,极大的释放了劳动力。数控编程铣床将逐步取代现在的人工操作。对员工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当然带来的效率也会越来越高。
主要分类
  一、按布局形式和适用范围加以区分    铣床
(1)升降台铣床:有万能式、卧式和立式等,主要用于加工中小型零件,应用最广。   2.龙门铣床:包括龙门铣镗床、龙门铣刨床和双柱铣床,均用于加工大型零件。   3.单柱铣床和单臂铣床:前者的水平铣头可沿立柱导轨移动,工作台作纵向进给;后者的立铣头可沿悬臂导轨水平移动,悬臂也可沿立柱导轨调整高度。两者均用于加工大型零件。   4.工作台不升降铣床:有矩形工作台式和圆工作台式两种,是介于升降台铣床和龙门铣床之间的一种中等规格的铣床。其垂直方向的运动由铣头在立柱上升降来完成。   5.仪表铣床:一种小型的升降台铣床,用于加工仪器仪表和其他小型零件。   6.工具铣床:用于模具和工具制造,配有立铣头、万能角度工作台和插头等多种附件,还可进行钻削、镗削和插削等加工。   7.其他铣床:如键槽铣床、凸轮铣床、曲轴铣床、轧辊轴颈铣床和方钢锭铣床等,是为加工相应的工件而制造的专用铣床。按控制方式,铣床又分为仿形铣床(见仿形机床)、程序控制铣床和数字控制铣床(见数字控制机床)   二、按结构分    铣床
(1)台式铣床:小型的用于铣削仪器、仪表等小型零件的铣床。   (2)悬臂式铣床:铣头装在悬臂上的铣床,床身水平布置,悬臂通常可沿床身一侧立柱导轨作垂直移动,铣头沿悬臂导轨移动。   (3)滑枕式铣床:主轴装在滑枕上的铣床,床身水平布置,滑枕可沿滑鞍导轨作横向移动,滑鞍可沿立柱导轨作垂直移动。   (4)龙门式铣床:床身水平布置,其两侧的立柱和连接梁构成门架的铣床。铣头装在横梁和立柱上,可沿其导轨移动。通常横梁可沿立柱导轨垂向移动,工作台可沿床身导轨纵向移动,用于大件加工。   (5)平面铣床:用于铣削平面和成型面的铣床,床身水平布置,通常工作台沿床身导轨纵向移动,主轴可轴向移动。它结构简单,生产效率高。   (6)仿形铣床:对工件进行仿形加工的铣床。一般用于加工复杂形状工件。   (7)升降台铣床:具有可沿床身导轨垂直移动的升降台的铣床,通常安装在升降台上的工作台和滑鞍可分别作纵向、横向移动。   (8)摇臂铣床:摇臂装在床身顶部,铣头装在摇臂一端,摇臂可在水平面内回转和移动,铣头能在摇臂的端面上回转一定角度的铣床。   (9)床身式铣床:工作台不能升降,可沿床身导轨作纵向移动,铣头或立柱可作垂直移动的铣床。   (10)专用铣床:例如工具铣床:用于铣削工具模具的铣床,加工精度高,加工形状复杂。   三、按控制方式分   铣床又可分为仿形铣床、程序控制铣床和数控铣床等。
铣刀分类
   铣床
要用于在铣床上加工平面、台阶、沟槽、成形表面和切断工件等。   铣刀按用途区分有多种常用的型式。①圆柱形铣刀:用于卧式铣床上加工平面。刀齿分布在铣刀的圆周上,按齿形分为直齿和螺旋齿两种。按齿数分粗齿和细齿两种。螺旋齿粗齿铣刀齿数少,刀齿强度高,容屑空间大,适用于粗加工;细齿铣刀适用于精加工。②面铣刀:用于立式铣床、端面铣床或、龙门铣床、上加工平面,端面和圆周上均有刀齿,也有粗齿和细齿之分。其结构有整体式、镶齿式和可转位式3种。③立铣刀:用于加工沟槽和台阶面等,刀齿在圆周和端面上,工作时不能沿轴向进给。当立铣刀上有通过中心的端齿时,可轴向进给。④三面刃铣刀:用于加工各种沟槽和台阶面,其两侧面和圆周上均有刀齿。⑤角度铣刀:用于铣削成一定角度的沟槽,有单角和双角铣刀两种。⑥锯片铣刀:用于加工深槽和切断工件,其圆周上有较多的刀齿。为了减少铣切时的摩擦,刀齿两侧有15’~1°的副偏角。此外,还有键槽铣刀 燕尾槽铣刀 T形槽铣刀和各种成形铣刀等。   铣刀的结构分为4种。①整体式:刀体和刀齿制成一体。②整体焊齿式:刀齿用硬质合金或其他耐磨刀具材料制成,并钎焊在刀体上。③镶齿式:刀齿用机械夹固的方法紧固在刀体上。这种可换的刀齿可以是整体刀具材料的刀头,也可以是焊接刀具材料的刀头。刀头装在刀体上刃磨的铣刀称为体内刃磨式;刀头在夹具上单独刃磨的称为体外刃磨式。④可转位式:这种结构已广泛用于面铣刀、立铣刀和三面刃铣刀等。
检验事项
  检验标准    铣床
主要有:GB6477.9-86《金属切削机床术语铣床》,ZBJ54017-89及JB/T5599-91《升降台铣床参数及系列型谱》,GB3933-83《升降台铣床精度》,JB/T2800-92《升降台铣床技术条件》,ZBJ54014-88《数控立式升降台铣床精度》,ZBJ54015-90《数控立式升降台铣床技术条件》,JB3696-84《摇臂铣床精度》,JB/T3697-96《摇臂铣床技术条件》,JB/T2873-91、JB/T5600-91《万能工具铣床参数及系列型谱》,JB/T2874-94《万能工具铣床精度》,JB/T2875-92《万能工具铣床技术条件》,JB/Z135-79《床身铣床参数及系列型谱》,GB3932-83《床身铣床精度》,ZBJ54010-88《数控床身铣床精度》,JB/T3027-93《龙门铣床参数》,JB/T3028-93《龙门铣床精度》,JB/T3029-93《龙门铣床技术条件》,JB3311-83,JB/Z195-83《平面铣床参数及系列型谱》,JB3312-83《平面铣床精度》,JB/T3313-94《平面铣床技术条件》,ZBJ54013-88《刻模铣床参数》,JB/GQ1059-85《立体仿形铣床参数》,JB/GQ1060-85《立体仿形铣床精度》,JB/GQ1061-85《立体仿型铣床技术条件》,ZBJ54007-88《立式立体仿形铣床精度》,JB/T7414-94《立式立体仿形铣床技术条件》等。检验项目相关标准检验项目与其他金属切削机床大体相同,专用标准包括精度和性能,大体可概括为:安装刀具的孔(或心轴)的精度,刀架、滑枕(或摇臂)工作台的精度,安装刀具与工作台的相互位置精度,对规定工件的加工精度等。检验还须参照JB2670-82《金属切削机床检验通则》,出口产品不得低于一等品。
操作规程
  专用铣床操作规程   适用机型:    铣床
1、龙门铣床:X245(A662),X209(6642),X2010,X2012A,FRM5,6642H1,92001。   2.双柱铣床:FX03,Γф564H1,Γф273-11A,ΓФ535H2,ΓФ459,ΓФ544H1,ΓФ571H1,ΓФ529H1,FXZ-001,ΓФ462C1。   3.单柱铣床:ΓФ447H1,ΓФ456H1ΓФ458H1,ΓФ461HXΓФ458C,ΓФ459C1,ΓФ459HX。   4.平面仿形铣床:XB4326,XF736,ЛP-90A。   5.立体仿形铣床:6441Б,ЛP-105,ЛP-93。   6.立式圆工作台铣床:TZX16,X5216,ΓФ449H1621M,621H5621C1H29,623,623H7,623H9,623H11,623H12,623BH6,623BH10623CH2,621H6,623H10,623CH2,621H6,623H10,623H6,621MCH29。   7.鼓形铣床:ΓФ490,6021BH1。   8.回转式端面铣床:K389-24一、认真执行《金属切削机床通用操作规程》有关规定。   二、认真执行下述有关补充规定。   1.夹具或大型工件的实置(安装),应使工作台受力均匀,避免受力不均导致工作台变形。   2.横梁或主轴箱根工件加工要求调正好后,应锁紧牢靠方可工作。   3.不准加工余量或重量超过规定的毛坯件。
4.工作后应将龙门、双柱、单柱、平面仿形铣床的工作台:置于床身导轨的中间位置。   普通铣床操作规程   适用机型:1、卧式铣床:X6012、X60(6H80Γ)、X60W(6H80)、X602、X61(6H81Γ)、X6H81、X6030、X6130、X2、(6H82Γ)、X62W(6H82)、X6232、X6232A、X63、(6H83Γ)X63W、6H83Y、6H83、B1-169A、6H81A、FU2A、4FWA、FA5H、FA5U、IAE、X3810。   2.立式铣床:X50、X51(6H11)、X52、X52k(6H12)、X53、X53k(6H13)、X53T(FA5V)、X5430A、X50T、X5350、XS5040、X518、6П10、F1-250、F2-250、FA4AV、652、VF222、FSS、FB40V、6H13П,FYA41M、4MK-V、UF/05-135、6A54、ΓФ300、ΓФ173M-12。   3.数控立式铣床:XsK5040Ⅲ。   4.键槽铣床:x920(692A)、4205、XZ9006、ДФ60A。   5.万能工具铣:x8119(678M)、x8126(679)、x8140、680。一、认真执行《金属切削机床通用操作规程》有关规定。   二、认真执行下述有关铣床通用规定:   (一)工作中认真做到   1.铣削不规则的工件及使用虎钳、分度头及专用夹具持工件时,不规则工件的重心及虎钳、分度头、专用夹具等应尽可能放在工作台的中间部位,避免工作台受力不匀,产生变形。   2.在快速或自动进给铣削时,不准把工作台走到两极端,以免挤坏丝杆。   3.不准用机动对刀,对刀应的动进行。    铣床
4、工作台换向时,须先将换向手柄停在中间位置,然后再换向,不准直接换向。   5.铣削键槽轴类或切割薄的工件时,严防铣坏分度头或工作台面。   6、铣削平面时,必须使用有四个刀头以上的刀盘,选择合适的切削用量,防止机床在铣削中产生震动。(二)工作后将工作台停在中间位置,升降台落到最低的位置上。   三、认真执行下述有关特殊的规定   XSK5040Ⅲ数控立式铣床,工作前应根据工艺要求进行有关工步程序,主轴转速、刀具进给量、刀具运动轨迹和连续越位等项目的预选。将电气旋钮置于"调正"位置进行试车,确认无问题后,再将电气旋钮置于自动或半自动位置进行工作。

网友:
介绍的很好,,收下了。。谢谢楼主,希望再放介绍加工中心,数控车什么的。。

网友:
基础形的资料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