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关于木炭机设计的资料

楼主(2012-10-20):
RT

网友:
木炭机是把原料竹木锯末、花生壳、玉米棒等经木屑粉碎机粉碎成10mm之内的颗粒状,经烘干机烘干成型后放入炭化炉进行炭化的机器。该木炭机生产的木炭密度大、体积小、可燃性好,可替代薪柴及燃煤。该产品尤其适用于北方地区秋冬烧炕取暖、大棚升温或作普通生活燃料。木炭机全套设备包括制棒机、炭化炉、烘干机等设备组成。

查看精彩图册
目录

引言
生产流程
木炭机生产工艺:
特点、用途
木炭的制作方法
木炭机用途
成本核算及经济分析
机制木炭问题解答
发展前景
机器的安装与维护: 一.机器的维护:
二.安装试车:
展开 引言
生产流程
木炭机生产工艺:
特点、用途
木炭的制作方法
木炭机用途
成本核算及经济分析
机制木炭问题解答
发展前景
机器的安装与维护: 一.机器的维护:
二.安装试车:
展开 编辑本段引言  积极作用:传统的木炭生产,对我国的森林资源破坏极为严重,我国政府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出发,制  木炭机
订了多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政策法规,全面禁止乱砍乱伐天然林,严格限制使用天然林土窑烧炭,对利用农林废弃物生产机制木炭大力支持相继出台政策文件,给予政策扶持。编辑本段生产流程  木炭机生产流程:物料粉碎,烘干,制棒成型,炭化.主要设备有:粉碎机,烘干机,制棒机,炭化炉。   主要包括制棒机和烘干机,是制造机制木炭的专用机械。烘干机,能自动下料一遍烘干,排烟口不窜料,出料口不喷料自然下落,能供四台棒机生产.自动控温的制棒机,能随时调节出棒的密实度,此项技术不但能保证出棒的质量。树枝、树叶、锯末等农做物为原料,经过粉碎后加压、增密成型,因可代替传统的煤炭,故称“秸杆煤炭”。它是一种新兴的燃料。  木炭机
制炭机的生产加工程序:   将物料用铡草机切割或用粉碎机进行粉碎,其物料粒长度和含水量均在规定范围内:由上料机(皮带输送机)或人工将物料均匀送到成型机上方料口内,进行压制成型即是成品。从原料来源到燃料使用流程为   :物料回收→铡切→上料自动去金属→压制→成型→输出→冷却→运输→民用、小型锅炉→生物质电厂。编辑本段木炭机生产工艺:  木炭机是把原料竹木锯末、花生壳、玉米棒等经木屑粉碎机粉碎成10mm之内的颗粒状,经烘干机烘干成型后放入炭化炉进行炭化的机器。该木炭机生产的木炭密度大、体积小、可燃性好,可替代薪柴及燃煤。该产品尤其适用于北方地区秋冬烧炕取暖、大棚升温或作普通生活燃料。木炭机全套设备包括制棒机、炭化炉、烘干机等设备组成。积极作用 传统的木炭生产,对我国的森林资源破坏极为严重,我国政府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出发,制订了多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政策法规,全面禁止乱砍乱伐天然林,严格限制使用天然林土窑烧炭,对利用农林废弃物生产机制木炭大力支持相继出台政策文件,给予政策扶持。 木炭机生产流程:物料粉碎,烘干,制棒成型,炭化.主要设备有:粉碎机,烘干机,制棒机,炭化炉. 主要包括制棒机和烘干机,是制造机制木炭的专用机械。烘干机,能自动下料一遍烘干,排烟口不窜料,出料口不喷料自然下落,能供四台棒机生产.自动控温的制棒机,能随时调节出棒的密实度,此项技术不但能保证出棒的质量。树枝、树叶、锯末等农做物为原料,经过粉碎后加压、增密成型,因可代替传统的煤炭,故称“秸杆煤炭”。它是一种新兴的燃料。 木炭机, [1]制炭机的生产加工程序: 将物料用铡草机切割或用粉碎机进行粉碎,其物料粒长度和含水量均在规定范围内:由上料机(皮带输送机)或人工将物料均匀送到成型机上方料口内,进行压制成型即是成品。从原料来源到燃料使用流程为 :物料回收→铡切→上料自动去金属→压制→成型→输出→冷却→运输→民用、小型锅炉→生物质电厂。编辑本段特点、用途  一、本产品设计合理、制造质量可靠、具有结构简单、操作方便、体积小、占地少、省工、省电的特点。   二、设计的全自动控制电加热装置,可随机调节物料的干湿度,保证出料成型稳定,提高了工作效率。   三、本产品主要部位采用了耐磨材料经特殊处理,所以可连续压制生产,耐用。   四、适用于各种生物质原材料的压制成型,且能源消耗少,生产效率高。五、改老式机心的三个轴承为四个,增加了机器的稳定性和耐用性。   六、改老式的涂油式润滑为油浸式润滑,只要不缺油,可多年使用。   七、加大螺距增加进料量,从而大幅提高了产量。   八、改进了成型筒的结构,减小了机械与原料的摩擦力,增加了芯棒的密度。  粉碎烘干制棒生产线图
编辑本段木炭的制作方法  木炭的制作可分为四个步骤1.粉碎 把原材料经过粉碎机粉碎成颗粒状。2.烘干 然后把颗粒经过烘干机烘干,切忌水分的掌握。3.制棒 把烘干后的材料经过制棒机做成棒状。4,最后经过炭化炉的炭化,冷却后就是成品木炭.编辑本段木炭机用途  在国务院明文规定不许用木材烧炭的今天,它是一种废物再生能源燃料,发热量高于同类原料的木炭,比一般煤高,无烟,无味,无毒,清洁卫生,可广泛用于家庭取暖,烧烤食品国际市场需要量很大。在工业上可取代煤或重油烧蒸汽锅炉也可作为化工原料深加工活性炭,碳化硅。结晶硅等。是二硫化炭厂,蚊香厂,炸药厂,铜加工厂,铸造厂的必备原料。   工业用途: 1、用于冶炼高质量的有色金属和铸铁。   2、作机械零件的渗碳剂,提高钢制零件表面的硬度和耐磨性。   3、与硝酸钾、硫磺配制成火药。   4、可制成石墨。作固体润滑剂,这对于无法使用润滑油的转动零件非常重要(用石墨作滑动轴承)。作石墨电极。   5、成活性炭后,应用就更加广泛,在化工、医药、环保等方面都有应用。如用于化学药剂的提纯,净化饮水和空气有害物质,做防毒面具等。   6、玉米秆、稻秆燃料棒制成的机制木炭,其碘质达到 500mg/g 接近工业活性炭指标,用于污染治理,可大大降低成本。   农业用途:   1、提高地温   土壤中施加木炭粉后,由于黑色木炭粒吸收太阳热能,可使土壤温度升高几摄氏度,促进种子发芽。特别是可以促进不易发芽的种子发芽,提高发芽率。   2、改良土壤   在土壤中施加木炭粉后,在木炭表面上可以生成根粒菌,因而形成适合植物栽培的农业土壤,避免了所谓“连续耕作障碍”;且木炭对谷物、豆类和蔬菜的生长、色泽、食味都有改善。   3、保持土壤水分   木炭在相对湿度为50%以上时,能迅速吸附20%左右的水分,可以用来保持土壤水分。同时还可改善土壤的透气性和排水性,为有益于植物的微生物提供良好的生存空间。   4、农药或肥料的缓释剂   利用木炭的吸附能力,使农药和有机肥料含量保持一个平衡状态,利用这一平衡可以使农药或肥料缓慢释放,保持相当时间,而且不易随雨水流失。   畜牧业用途:   1、木炭具有吸附臭气的功能,用它填垫畜棚畜舍,能够除臭,改善畜禽生活环境,促进畜禽生长。   2、木炭还具有增强畜禽消化能力的作用,在饲料中添加少量木炭粉,能加速畜禽生长发育,提高肉和奶的质量。   3、用木炭末90克,炒盐60克,甘草30克,共研末,开水冲服,可治家畜胃肠卡他。   4、因消化不良或饮水不洁而引起腹泻,可在日粮中添加3%的木炭粉饲喂。与其它药物配合使用可治疗畜禽瘫痪症、软骨病、黄白痢、细菌性白痢、腹泻、阉割大失血、羔羊痢疾等疾病。   生活用途:  木炭机
1、人们常用木炭取暖、烧烤、涮锅,由于它无烟味、发热量大、燃烧时间长,故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2、木炭上有着纵横无数的洞孔,这些洞孔具有吸附各种各样的物质以及发放出吸附物质的功能,所以,人们用它作除湿剂。在潮湿时,木炭会吸收潮气,在干燥的时候,它会把吸收了的潮湿发放出来,从而出色地发挥调节湿度的作用。此外,木炭还能消除房间里的气味和有害物质等。   3、木炭的多孔性不仅可以蓄留植物根部所需水分,还可以改善土壤的透气性和排水性,为有益于植物的微生物提供良好的生存空间,因此在花木盆栽土里掺进5%-10%豆粒大小的木炭,能为植物提供健康的生长环境;而庭院树木,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   4、 当今的装修理念已开始注意环保、自然、健康、人性化的特点。装饰性木炭,利用孔隙小小空间,一撮土便育出一棵繁茂的盆景。   5、木炭可以帮助保存食品,冰箱上用它作除臭剂。编辑本段成本核算及经济分析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备注
1 原材料 吨 3 200.00 600.00
2 水 吨 0.1 2.00 0.20
3 电 度 300 0.80 240.00
4 厂房折旧 元 30000.00 6.00 6.00 厂房50m2,库房300m2
10年折完
5 工资 人 5 40 200.00
6 设备折旧 元 48000.00 16.00 16.00 6年折完
7 税金 元 1 24.00 24.00
8 生产成本 吨 1  1086.20
9 利润 吨 1   销售价格而定
 技术参数详细介绍:   型号 JY-50型 JY-80型   产量(kg/h) 1200 2200   成型尺寸形状 32×32状 ¢32柱形   成型密度 0.9-1.3 0.9-1.6   主机功率 15KW 22KW   整机重量 990kg 1390kg   处形尺寸 制棒机:2200×600×1300(mm)   炭化炉:2100×1900×2600(mm)编辑本段机制木炭问题解答  一、 销售:   机制木炭是一种资源性产品,它的主要原料是锯末,以木材的下脚料为主,如果当地木材比较丰富,价格合理《原料加一般控制在每吨150元之内》这样就可以办厂,木炭销售的好坏,主要取决于木炭质量。上等的机制木炭供不应求,如木炭质量不好,销售肯定不好,一般销售半径为300公里以内。   二、如何鉴别机制木炭的质量:   机制木炭一般来讲,原料棒直径为50cm。碳化之后,缩小为36-38cm。木炭断面有金属光泽,手感比较沉。如果碳化不收缩,手一拿满手黑灰,无光泽,其质量较差,销售价低。   三、设备与技术:   如果你经过考察,选择设备就是很关键的一步。设备的原理、工艺流程基本一样。但设备的制作就大不相同。以烘干机为例:制棒前原料应烘干,使含水率降低至12%-4%之间。这就要求烘干机的管道长度、管道直径、管道保温性能、风机的风量、风压、流速都要适合于原料烘干要求。烘干机本应一次可使含水率35%原料烘干。有的烘干机因管道长度、风压、风流不适合烘干要求。故3-4次才能使原料烘干,这样不仅浪费人力、物力、电力、燃料大大增加制碳成本,而且非常影响下一工序——制棒。有很多初学者都不能正确解决烘干与制棒的关系。目前,销售机制木炭设备厂家很多,互相竞争大打价格战,极大地影响产品质量。因产品价格低,部分厂家,偷工减料,使产品性能,产品质量,不能保证。因此,请投资者小心谨慎,要货比三家,要想利其功,首先利其器。   四、炭化技术   炭化是机制木炭生产的关键环节,炭化方法多种多样,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内燃法、干馏法两种方法均可使用。只是炭化工艺要求不同,炭化温度应为550度——600度为宜,早期升温应缓慢进行,土窑应为15小时为好,机窑为2-3小时,早期升温时间长,可防止原料棒受潮、开裂。保证碳化质量。   机制木炭炭化的好坏与原料棒关系密切,一般要求原料棒密度应大于1。简单的检测方法为《取一段成型后的原料棒放入水中,沉于水的比重大于1,漂浮的比重则小于1,比重大的密度则高,生产出的木炭质量好。》   木炭出窑后,要先通风,后出碳,防止二氧化碳中毒。出窑的木炭,应在窑外放置8小时以上,防止死灰复燃,产生火灾。   如有客户已经购买设备或生产过程中间,不能正常生产,可来人来电咨询,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恢复生产,直到达到客户要求。编辑本段发展前景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木炭需求量的逐年增多。据专家估计,目前国内仅化工,冶金行业木炭年需求量达600万吨,食品行业年需求量达600吨,民用,烧烤等每年需求量为500万吨,每年的出口量也有200万吨。木炭广泛的用途,体现了其良好的商业价值,也给投资商带来了巨大的商机。以当前的木炭生产能力根本无法满足当前的市场需求。因此,机制木炭的价格短时间内不会动摇,投资制炭业在当前将会有一个稳定的市场,因此将有很大的利润空间。  木炭机
随着我国与国际市场不断接轨,国际国内市场工业木炭需求日益增大,目前国内仅化工、冶金行业,木炭年需求量已达700万吨,食品行业木炭年需求量约500万吨以上,北方地区取暖用碳约150万吨,木炭出口   每年达到几百万吨以上。我国是木炭生产大国,近年来,我国政府把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到议事日程,“九五”期间开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严禁乱砍乱伐林木,并严格限制利用天然林生产木炭。致使许多原来的木炭厂都纷纷停产或转产,我国的木炭时常形成了供不应求的局面。而随着国内国际市场木炭需求量的逐年增多,每年都有大批的日、美、韩、东南亚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供应商前来我国寻找木炭资源,而我国现有的木炭生产能力根本不能满足现有的市场需求。   木炭机的出现无疑为现有的状况带来了空前的希望。木炭机是一种利用农作物剩余物、林木下脚料、锯末、玉米芯、甘蔗渣、稻壳等为原料生产的机器,不仅节能环保,保护了国家森林资源,而且大大节约了生产成本,一吨环抱机制碳成本仅需800元左右,而市场售价在1600~2500/吨,一经推出,立即在市场引起轰动。   木炭机系列:   该设备可将锯末、树枝、稻壳、竹屑、花生皮、葵花籽壳、糠醛渣、酒渣、甘蔗渣、玉米芯、椰子壳、   咖啡渣以及南、北方农作物秸杆粉碎后,经成型机高温、高压、塑化成型为机制炭半成品原料。编辑本段机器的安装与维护:  机器的维护保养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经常性的工作,它应与极其的操作和检修等密切配合,应有专职   人员进行值班检查.
一.机器的维护:
  1、轴承   破碎机的轴承担负机器的全部负荷,所以良好的润滑对轴承寿命有很大的关系,它直接影响到机器   的使用寿命和运转率,因而要求注入的润滑油必须清洁,密封必须良好,本机器的主要注油处(1   )转动轴承(2)轧辊轴承(3)所有齿轮(4)活动轴承、滑动平面.  秸秆木炭机
2、新安装的轮箍容易发生松动必须经常进行检查.   3、注意机器各部位的工作是否正常.   4、注意检查易磨损件的磨损程度,随时注意更换被磨损的零件.   5、放活动装置的底架平面,应出去灰尘等物以免机器遇到不能破碎的物料时活动轴承不能在底架   上移动,以致发生严重事故.   6、轴承油温升高,应立即停车检查原因加以消除.   7、转动齿轮在运转时若有冲击声应立即停车检查,并消除
二.安装试车:
  1、该设备应安装在水平的混凝土地基上并用地脚螺栓固定。   2、安装时应注意主机体与水平的垂直。   3、安装后应对机体各按着部位进行检测,对螺丝等固定装置进行二次加固。   4、对设备的动力配置电源线和控制开关进行出接上电。   5、检查完毕,进行空负荷试车,试车正常即可进行生产

网友:
木炭机械涉及好多设备。你要哪部分的?烘干设备,还是制棒设备,还是脱烟炭化设备?我朋友是做这个行业的,可以帮你咨询!

网友:
你是指的制棒机吧?想做机器吗?
虽然好多人都说他能利用废弃的资源如何如何,但我觉得这工艺污染太大,感觉迟早被取缔。

网友(2012-12-06):
看了之后来还是有想法的 想自己开个加工店

网友(2013-03-28):
木炭机主要是把竹木锯末、花生壳、玉米棒、秸秆等通过粉碎、烘干、成型、炭化制成机制木炭。你看看木炭机制作机制木炭的原料估计心里就会对木炭机为什么能解决环境问题清楚一二了吧!近年来,我国虽然大力提倡秸秆还田。但焚烧秸秆的还是大有人在。木炭机的存在,使得好多人开始回收秸秆,对其进行加工处理,制成机制木炭,进行销售。这样不仅富裕了自己,更减少了秸秆的焚烧。
 不仅仅是在原料方面。机制木炭的产生在好多方面取代了传统木炭。那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传统木炭的生产,对我国森林资源的破坏极其严重。而且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烟雾污染环境。木炭机的出现,一举攻克了这些问题。不用再费力砍伐树木破坏资源就能制得绿色环保的木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