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分析,小图的公式没看懂,思维卡住了

楼主(2012-10-20):
题如图,小图的公式没看懂,思维卡住了,6种夹持器就这一步没看懂,求高手开导下!!!

网友A:
我看懂了,很清晰啊,你哪里没看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懂了,很清晰啊,你哪里没看懂呢?

我做整理出来的公式是把Fp和Fp·位置互换。

网友(点评):
没看懂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做整理出来的公式是把Fp和Fp·位置互换。

我得出来的是2Fp cos a=F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懂了,很清晰啊,你哪里没看懂呢?

cos a=Fp·/( Fp/2 )
2 Fp·=Fp  cos a
你看对不?

网友(点评):
是啊,细看图片那里应该是错的,晕了,我开始竟然没看出来。

网友(点评):
这个不对,跟本就不是直角三角形。

网友(点评):
你们说的那儿不是直角?上边的手里分析吗?是直角吧,连接那是长条孔

网友:
os a=Fp·/( Fp/2 ),这个我怎么就看不出来了,看来还得好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懂了,很清晰啊,你哪里没看懂呢?

可是课本上也是这么个数,我觉得课本不能错。

网友(点评):
应该是错了,现在课本、手册之类都是东抄西抄,错了很正常。

网友:
cos a=Fp·/( Fp/2 )
2 Fp·=Fp  cos a
你看对不?

俺算也是这个结果。

网友:
有可能图错了

网友:
太复杂了

网友:
留个脚印,回去研究。

网友:
我来拿点威望

网友(2013-07-16):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力矩平衡,Fp/2  *a=FN*b,和角度没有关系吧

网友(2014-02-06):
《机械制造工程基础(Fachkunde Metall)》

网友:
好复杂啊

网友:
这个确实有些难度!

网友:
是这个结果

网友(2014-04-11):
LZ说的对的,但我搞不懂,FP'为什么不用tag直接求出来,还要转个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