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车床的挑丝刀的成品刀头,无论螺距是多大都通用吗

楼主(2012-10-20):
数车车床的挑丝刀的成品刀头无论螺距是多大都通用吗?我听说螺距不一样刀头也不一样啊?是这么一回事吗?还是所有挑丝刀头都通用能挑各种各样的丝?谢谢了

补充:     我们只车公制螺纹只是M48,M56,M32,这么三种,而且角度都是60度的?这样的话是不是车公制的这三种规格的话刀头就是通用的了?如果通用的话用这种刀片车出的螺纹能够满足通止规检测的螺纹的要求吗?

网友:
不是做加工的,我想是通用的吧。请大家发表.....

网友:
有通用的也有不通用的。通用的不大好用,

网友:
螺纹有好几种啊,查下螺纹的资料就知道能不能通用了

网友:
不通用,  从刀头大小能看出来

网友A:
螺纹的种类有几种,有公制螺纹、英制螺纹、梯形螺纹、矩形螺纹等,公制与英制螺纹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前者为六十度,后者是五十五度,而公制梯形螺纹是三十度,英制与美制是二十九度。矩形螺纹是九十度。刀头对螺距没影响,但不同的螺纹有不同的参数,这个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的种类有几种,有公制螺纹、英制螺纹、梯形螺纹、矩形螺纹等,公制与英制螺纹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前者为 ...

     我们只车公制螺纹只是M48,M56,M32,这么三种,而且角度都是60度的?这样的话是不是车公制的这三种规格的话刀头就是通用的了?

网友:
当然了,不过螺距是你自己编程的时候定的

网友B:
一般是指60°和55°的通用螺纹刀片,这种通用刀片不带修光刃,只保证螺纹角度,螺纹牙顶和牙底的R和形状无法保证,所以要求高的螺纹不建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指60°和55°的通用螺纹刀片,这种通用刀片不带修光刃,只保证螺纹角度,螺纹牙顶和牙底的R和形状无法 ...

用通止规检测的螺纹可以不可以用这种通用的螺纹刀片呢?谢谢!

网友(点评):
机加工的螺纹有不用通止规检验的吗?个人建议,一般连接螺纹可用通用的螺纹刀片加工,承受高温高压的螺纹还是用带修光刃的定螺距刀片比较好。

网友:
按 楼主的条件,螺纹的深度不同,螺纹刀具刀尖长度也有不同。
   螺距未知,螺旋角会有不同。

网友:
楼主你说的几种规格,刀片可以通用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他搞不明白车螺纹的刀片是通用的还是定螺距的还有他们的大小是否一样! 解释一下,如果产品都是60度螺纹的通用刀片一般标发是16ER AG60 或22ER AG60。 16ER AG60通常用在3.0牙距以下的产品,刀杆一般到25  车出的螺纹有毛刺不能修光,但通用性强,价格低一些。22ER AG60和前一种差不多,只是加工螺纹加工在3.0--5.0之间可以通用,刀杆大小从32方往上。  而定螺距的刀片基本是一个标号只能对应加工一种螺纹,标法如:16ER ISO2.5  就是表示边长16的只能加工螺距2.5的螺纹产品。刀杆大小同通用性。22大小的情况也是同通用性。 另外内螺纹只是标法改成NR 其他同外螺纹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