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刀架注油的问题

楼主(2012-10-20):
    数控车床的刀架加润滑油时怎么加不满啊?加多少都能漏下去啊?是不是漏到别的地方去了啊?还是就是能装很多没装满啊?谢谢了!

网友:
请说明是什么刀架,一般需要加油的刀架应该有个油镜可以看到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刀架里的润滑油会从底下渗出,所以不要一次加太多

网友:
刀架不需要太多油,加些就可以了,常加着

网友:
怎么加?在那加?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刀架型号不同,加油方法不同,每个公司生产的都有点区别。我们的不需要注油,加点就行。

网友:
请说具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