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伺服电机控制的高手请帮下忙

楼主(2012-10-20):
请教下大家,假设2KW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是2000r/min,通过调整电子齿轮比,可以让电机转速到4000r/min吗?

网友(点评):
此題無解

网友:
超过额定转速后输出扭矩会急剧下降

网友:
 伺服电机设计的原则是不超过额定转速的 你要高速可以增加变速机构 靠电机来就不稳定了

网友:
首先说:电子齿轮比试为了匹配上位和伺服,和电机的转速无关。
按楼主的思路,比如目前100HZ的频率给定,伺服运转在2000,如果想4000,那给200HZ和将齿轮比翻倍仍然给100HZ是一样的效果。
问题是,电机能不能在4000运行取决于电机本身,不建议超额定运行。你可以选高额定转速的电机。

网友(点评):
学习学习,不懂就学

网友:
nulisp 网友好!
.
我在中国机械社区2#项目中专门做过这方面的实验:
.
伺服电机中在众多参数中,有三个参数与你的这道题有关联:
.
1、额定转速。
2、电子齿轮------(实质就是一个比例式)
3、伺服电机驱动器的“脉冲频率范围”。(注意!这个脉冲频率范围指的是“内部脉冲频率范围”  )

“内部脉冲频率” ==外部脉冲  x  电子齿轮

机械社区2#项目中所用的伺服电机驱动器的的“脉冲频率范围”==0~200KHZ/每秒
.
实验的结果是:

“内部脉冲频率”==200000 Hz / 每秒    ,伺服电机运转正常。

“内部脉冲频率”==200001 Hz / 每秒    ,伺服电机停止!!
.
syw  121021  05:15.

//**************************************************
Syw--中国机械社区2#项目初步成功!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9926

网友:
你还是用机械加速吧,超负荷运行没几下那玩意就报废了。
如果只是为了追求高线速度的话,适当调整机械传动比就行。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以上还要补充考虑电机和负载的惯量匹配问题。丝杠,还是其他传动方式其计算惯量也各异,去网上查查资料吧。我最近也在选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