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e保存的问题

楼主(2012-10-21):
我用的是proe5.0的版本,每次画图喜欢画几分钟就点击保存,等一个图画完了,打开保存图形文件的地址会发现有很多个相似的文件名(只是后面的编号不一样),等我追个打开发现其中的图形都是一样的,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proe每保存一次就会产生一个文件,你打开的文件一样是因为你最后保存的文件还在进程内

网友:
这就是为了保存不同阶段的 设计图纸啦。  如果你不需要改动之前的图纸。那你就选择前面的删除 保存序号最大的那个文件

网友:
Proe文件保存后,在.asm,.prt这些文件类型后缀的后面们还有一个隐藏的后缀,就是数字1,2,3等,这就是你保存的顺序。

更改你文件名的显示,让它显示隐藏的后缀,就可以看到那些数字。

打开最新的那个保存文件,删除旧版本,就可以了。

另外说一点,学这种软件,不要只看一本或一个人写的书:每本书的侧重点都有所区别,多看一些,比较一下,才能学到不同的技巧。

楼主:
多谢指教,删除旧版本这这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删除之后会产生一个trail.txt.1文件,打开这个文件,proe中显示空白,随之又产生三个文件,分别是std.out、trail.txt.2、std.err,这又是怎么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点评):
这是proe备份文件之类的东西,删了也无所谓。具体用途可以百度一下,不难了解

网友:
trail.txt.1是proe的轨迹文件,记录了本次打开proe的所有操作,每打开一次proe就会生成一个轨迹文件,如果文件没有及时保存可以使用这个轨迹文件来恢复

网友:
学习了,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