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autolisp初学者,刚编了一段程序,请教

楼主(2012-10-21):
我是一名autolisp初学者,刚编了一段程序是关于常用渗沟球轴承的参数化几何建模的,但是运行不出来,怎么也找不出错误。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defun c:zhoucheng()
(setq p0(getpint "请输入基准点:"))
(setq d(getreal "内径d=:"))
 (setq D(getreal "外径D=:"))
(setq B(getreal "轴承宽B=:"))
(setq r(getreal "滚子半径r=:"))
(if(<r(*(-D d)0.5)) (princ"ok")
(setq p1(polar p0 (*0.5 pi)(*0.5 B)))
(setq p8(polar p0 (*-0.5 pi)(*0.5 B)))
(setq p2(polar p1 0(/(-D d)3)))
(setq p3(polar p2 0(/(-D d)3)))
(setq p4(polar p1 0(-D d)))
(setq p7(polar p8 0(/(-D d)3)))
(setq p6(polar p7 0(/(-D d)3)))
(setq p5(polar p8 0(-D d)))
(setq p12(polar p4 0 d))
(setq p11(polar p1 0 D))
(setq p9(polar p5 0 d))
(setq p10(polar p8 0 D))
(setq pt(polar p0 0(*0.5(-D d))))
(setq p14(polar p0 pi(*0.5 B)))
(setq p15(polar p0 0(+D(*0.5 B))))
(command "layer" "s" "draw" "")
(command "line" p1 p11 p10 p8 p1 "")
(command "line" p2 p7 "")
(command "line" p3 p6 "")
(command "line" p4 p5 "")
(command "line" p9 p12 "")
(command "line" p12 p10 "")
(command "line" p9 p11 "")
(command "circle" pt r)
(command "trim" "all" "list(0 (/(-D d)3))")
(command "trim" "all" "list(0 (*(/(-D d)3)2))")
(command "bhatch" "p" "ansi31" 1 0,0 list(0 (/(-D d)5)) "")
(command "bhatch" "p" "ansi31" 1 0,0 list(0 (*(/(-D d)5)4)) "")
(command "layer" "s" "center" "")
(command "line" p14 p15 "")

网友:
一步步的调试啊

网友:
(setq p0 (getpint "请输入基准点:"))
(setq p0 (getpoint "请输入基准点:"))

(setq B(getreal "轴承宽B=:")
(setq B(getreal "轴承宽B=:"))

(if(<r(*(-D d)0.5)) (princ"ok")
(if(< r (*(- D d)0.5)) (princ"ok") )

(setq p1(polar p0 (*0.5 pi)(*0.5 B)))
(setq p1(polar p0 (* 0.5 pi)(* 0.5 B)))

不搞了,就这几行程序的语法疏漏或括弧或空格不对等等,楼主自己逐行测试修改咯!

网友:
写程序容易,调试程序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