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表面处理,电解抛光后出现花斑

楼主(2012-10-21):
本人有一批不锈钢零件,所有表面都加工过,喷砂后效果很好。但是电解抛光后有的表面会出现花斑,技术人员说可能是材质的问题,然后我想对表面只喷砂处理,这样的话外观很好看,可是表面不耐脏,容易沾上手纹之类的痕迹,也不好清洗。
我想请教一下高手,还有什么样的处理方法可以达到喷砂的效果或者磨砂的效果,表面还要耐脏一些,谢谢!

楼主:
在线等,比较急!

网友(点评):
不锈钢的牌号?

网友:
拉丝??貌似不耐脏

网友A:
应该是材质问题,我们现在也只是喷砂处理,有要求的也有酸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材质问题,我们现在也只是喷砂处理,有要求的也有酸洗的

你们喷完砂后还处理吗?

网友:
不知道,等着高手出现

网友:
喷砂或拉丝后喷层清漆

网友B:
我试过铁珠振光,半镜面效果,表面光滑而且耐脏。
需要设备:
1、碟/飞碟型铁珠,具体规格最好叫商家指引
2、光亮剂,卖铁珠的基本也卖这个
3、振光机
工艺:
1、不需前处理,直接加水和光亮剂振光
2、振光后用清水清洗、烘干
注意事项:
1、全程不能有油,可选购清洗剂在振光前、中使用
2、铁珠也需要清洗,另外要注意防锈,可用1:10-12的亚硝酸钠水溶液浸泡
3、振光机力度需适中,太小没效果,太大碰伤工件

如果你急的话:众达抛光(东莞),沈先生,13927710772
我不是众达的,我的公司叫“华金合金”,之前做不锈钢时和众达有合作

网友C:
两年前我们做的喷砂真空箱体表面容易留手印,一年前工艺改进,喷砂后,不容易留手印
现在的喷砂工艺已经可以做到耐脏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年前我们做的喷砂真空箱体表面容易留手印,一年前工艺改进,喷砂后,不容易留手印
现在的喷砂工艺已经可 ...

可不可以指点一下呢,谢谢了!

楼主:
9楼的朋友能不能告诉我,我确实挺着急的,难道求你点事就这么难么?如果需要有偿的话你可以说个数!

网友(2021-07-13):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铁珠振光,半镜面效果,表面光滑而且耐脏。
需要设备:
1、碟/飞碟型铁珠,具体规格最好叫商家指引 ...

你好,想请教一下,我用振光机抛光不锈钢管,跟你说的一样的方法,但是振出来有光,但是表面有一层雾一样的包裹着,试了很多方法都是一样,想请教下什么原因,有什么方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