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刀具材料硬度

楼主(2012-10-21):
硬度最高的是
1.YG8
2.YT14
3.W18Cr4V
4.W6Mo5Cr4V2

网友:
W18Cr4V和.W6Mo5Cr4V2都是高速钢,他俩相比的话后者硬度高,YG8,通常来加工比较硬的工件,如翻砂件,铸件,等硬度比较强的工件.
但YG8的缺点是不耐高温,不耐磨损,切削的转速必须很慢,YT15通常来加工材质较柔和的工件,如45刚等,YT15不同与YG8,YG8,耐冲击,不耐磨损,YT15耐磨损不耐冲击,也就是说YT15很翠,你磨刀的时候就会发现的,YT15适合高速切削作业,适合圆钢类,YG8适合低速切削作业,适合翻砂件,铸件类.,他俩硬度的话还是有请高手解答

楼主:
貌似简单,却有难度

网友:
单说硬度自然是YT14>YG8>W18Cr4V>W6Mo5Cr4V2

楼主:
和2楼的答案有冲突啊,哪个正确呢

网友A:
YG14硬度为90.5HRA    YG8为89HRA,W18Cr4V室温时硬度为63~66HRC ..W6Mo5Cr4V2室温时为63~66HRC。500℃时W18Cr4V为56HRC而W6Mo5Cr4V2为55~56HRC.600℃时牵着为48.5HRC,后者为47~48HRC.

网友(点评):
答案是高速钢?

网友:
引用 网友A:
YG14硬度为90.5HRA    YG8为89HRA,W18Cr4V室温时硬度为63~66HRC ..W6Mo5Cr4V2室温时为63~66HRC。500℃时W1 ...

W18Cr4V和W6Mo5Cr4V2为高速钢YG14和YG8为硬质合金。高速钢是含有W,Mo,Cr,V等合金元素较多的合金工具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