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机自动上不了

楼主(2012-10-21):
压机自动上的时候上不了

网友:
某一个转换位置的电器或信号有问题,

举例说,低压快进转高压的时候,有一个压力开关,或采用压力信号转换,当这个转换点有故障的时候,下一步就不能实现,

这个要查找线路,没有具体的线路,就无法具体解答

网友:
楼主;请你上油路和电路图,这样才能详细地告诉你。

网友:
没有图怎么给你分析啊.

网友:
问题简单涉及面挺广,求详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