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机械制造柔性自动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楼主(2012-10-21):
实现机械制造柔性自动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提高
1.产量
2.质量
3.快速响应市场的能力
4.物流自动化程度

楼主:
对一个零件进行数控加工编程时,首先应做的是?
1.工艺处理
2.数学处理
3.分析加工内容,要求
4.选择加工机床和刀具

楼主:
零件图上标注(对勾上横线,横线上6.3)时,其加工方法为
A)去除材料,且Rz 的上限值为6.3μm
B)不去除材料,且Ra 的上限值为6.3μm
C)去除材料,且Ra 的上限值为6.3μm
D)不去除材料,且Rz 的上限值为6.3μm

楼主:
某轴类零件的直径尺寸为φ20(上标+0.01,下标0)
其圆度误差的允许值是
A)任意值 B)0.01
C)0.005 D)0.02

楼主:
圆柱齿轮传动中,在齿轮材料、齿宽和齿数相同的情况下,当增大模数时,轮齿的抗弯强度
A)降低 B)不变
C)提高 D)变化趋向不明确

楼主:
为提高材料力学性能,对于重要钢材
锻件锻造比应为
A)1~2 B)2~3
C)3~4 D)4~8

网友(点评):
一般是1.5---5

网友A:
怎么都是这些问题啊,自己看书啊,书上都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都是这些问题啊,自己看书啊,书上都有的啊

高手,书上写的答案不明确,嘿嘿,还有我是自学,不知道找哪本

网友(2012-11-22):
引用 楼主:
高手,书上写的答案不明确,嘿嘿,还有我是自学,不知道找哪本

这些问题不是一本书就可以解决的啊,涉及到很多本书的啦,机械哟学习的东西很多,最好是参考一下大学的排课啊,这样才比较系统啊。好好加油吧。

网友(2013-04-26):
楼主你这些题全部都是《2009年机械工程师资格考试》中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