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他们弄到一个布局里面了?

楼主(2012-10-21):
我用CAD画了一幅图,另外还建了一个实体,可现在不知道怎么把他们弄到一个布局里面了,请各位大大们指点一下 。

楼主:
原图在这里 我希望把实体和三视图弄到一个布局中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我要的是方法  QQ:119876957

楼主:
我用的是2012版的CAD,可是我不怎么会用,刚进到一家生产非标仓储设备的公司 学习中。。。

楼主:
在线坐等中。。各位给力点啊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专业的三维软件呢???

网友:
要是帮你解答,要下载,会扣我3分,威望 -3 点。
发到信箱吧ly811227@qq.com

网友:
先将CAD图形中的3D设置轮廓,再视图UCS,这样3D图就是二维状况下的3D效果图,再将此3D图COPE到2D上就OK了。命令
ucs
n
v

网友:
在布局里设两个视口
一个放平面图,一个放三视图
再将视口隐藏到图层1

网友A:
直接模型空间出图不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模型空间出图不更简单?

不会啊 我的三视图和实体是在一个模型里面的

网友(点评):
把要的东西全移动到图框里,图框大小缩放合适

网友(点评):
那个我会 关键是实体和三视图的视角不同 要是以三视图的视角来看 实体就是一个平面 求解

网友(点评):
如果是要在俯视图 出图,就把左视图和主视图看到的复制到俯视图里

网友:
你要的是不是9楼的效果?
在一个布局里建两个视口,选中存在的视口,可以再复制。
你把文件里隐藏的图层1打开就能看见两个视口。

这两个视口可以显示模型里不同的内容。

网友:
这个我也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