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回路设计,请教

楼主(2012-10-21):
我对液压不熟悉,但是设计过程中需要一个液压系统执行一 个动作,如图所示  ,另外补充一个问题,如果在实现要求的同时,缸a和缸b在缸径上有什么要求 啊

网友:
实现:快进-1工进-2工进-快退高低压泵—电磁调速阀即可解决 1)高低压泵同时工作——快进 2)接触负载压力升高,低压泵卸荷——工进1 3)通过电磁调速阀的电磁阀通断电,可...

网友(点评):
系统要求只有一个泵

网友A:
杆1和杆2是否刚性连接还是独立的两个杆?
如果是独立的杆,可能要对缸1和缸2进行位移传感反馈控制两只缸的动作,没有力的要求,缸径关系不大。

网友(点评):
我和别人讨论过,比如在杆1和杆2上各自放一个角度传感器,通过角度检测的反馈来控制电磁阀或者调节阀,达到控制流量的目的,来实现1和2始终在一条直线上,别人这个方案实现不了,受负载影响很大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杆1和杆2是否刚性连接还是独立的两个杆?
如果是独立的杆,可能要对缸1和缸2进行位移传感反馈控制两只缸的 ...

杆1和杆2是独立的,不是刚性连接,可以独自在液压缸的推动下绕O点旋转///,有负载的,我画的是简图,各有重物放在其上面的

网友:
两个油缸上升下降时,在不同位置所要求的活塞杆速度是不同的,也就是说,要使用变流量节流控制,那么电磁阀的方案基本不可行,除非精度要求特别低。

网友(点评):
请详解?为什么不同位置,速度会不一样

网友(点评):
你图上1、2是分开的,那是个三连杆机构,动不了。要有一处改成滑动。然后你再推导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用伺服系统价钱会很高的,,,

网友:
一个不合理的结构,因为两缸实现同步很难,连接件受力大,容易疲劳破坏。

网友:
这个设计要求有点难度,貌似没有可操作性

网友:
回路就是一个缸进油的同时另一个缸出油,原理上没有问题,但这个结构实际用的时候可能会特别的纠结的。。。

网友:
同样的纠结
可否把实际问题公布一下?
你这个模型抽象的有点离谱     简洁的结构才是最后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