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挺柱孔时有振纹,调参数效果不大

楼主(2012-10-21):
加工挺柱孔时有振纹,调参数效果不大,不知从刀具方面考虑有什么方法!附刀具图,PCD铰刀

网友:
没救的,主要还是机床问题

网友A:
1.加大刀杆的强度。
2.改变PCD刀片的结构,改成螺旋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加大刀杆的强度。
2.改变PCD刀片的结构,改成螺旋刃的。

顺便问下,如何加大刀杆的强度

网友(点评):
哈哈哈,说的好!!!!

网友:
你把这个刀的焊接刀片磨一下。要不你只有放到最慢速。

网友:
这把刀是焊接的吗,还是机夹的,怎么还是用的可调刀柄的啊,
如果是焊接的,没必要用可调刀柄,一刀磨出来的,

网友(点评):
这刀 看上去就是玛帕的,这刀要在主轴上调跳动的,刀尖控制在0.003mm以内。

网友B:
挺柱孔也就是所谓的挺杆孔,是汽车发动机缸盖上的重点加工内容之一。一般来说粗加工有时会出问题,主要是震刀;但是精加工一般不会有问题。
楼上几位都没有说到问题的关键。
建议楼主把震纹的图片发上来,拍清楚点,要用照相机的微距功能;
其次,确认是否每一个孔都有震纹,震纹所在位置是否每次都出现在同一位置;
挺柱孔粗加工之后,让加工中心停下来,检查粗加工之后的孔是否有较深的震纹;
你的PCD铰刀刚换上去的时候有无震纹?
加工多久之后出现震纹?
用放大镜观察PCD刀片是否有很细微的崩缺。

要解决一个问题,就需要先掌握详细的情况,然后理清思路,抽丝剥茧,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点评):
前辈,在东篱下不止养猪啊!!! 修行顺便养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柱孔也就是所谓的挺杆孔,是汽车发动机缸盖上的重点加工内容之一。一般来说粗加工有时会出问题,主要是震 ...

刚开始我以为大家到知道振纹类型的,谢谢提醒

网友C:
看图片应该是高迈特的铰刀,不出意外此刀体都是整硬的。把铰刀装在机床主轴上调整刀具跳动,通过法兰盘上那几个螺钉,轴向跳动和径向跳动越小越好,跳动没问题的话,做出来的孔一般只会是孔口有震纹,完了在调整参数,一般都是进给下来转速上去,调整到震纹最小为止

网友(点评):
如果震刀的话,一般首先考虑的是降低转速,而不是提高转速。

网友(点评):
经验之谈,前辈收下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应该是高迈特的铰刀,不出意外此刀体都是整硬的。把铰刀装在机床主轴上调整刀具跳动,通过法兰盘上那 ...

我的经验如果是“孔口振纹”的话一般都是进给过快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柱孔也就是所谓的挺杆孔,是汽车发动机缸盖上的重点加工内容之一。一般来说粗加工有时会出问题,主要是震 ...

刚上去加工就这样,每次振纹都一样,都在同一位置,粗加工完没有振纹,就是精加工出现这种情况,PCD刀片没有崩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上去加工就这样,每次振纹都一样,都在同一位置,粗加工完没有振纹,就是精加工出现这种情况,PCD刀片没 ...

PCD铰刀是几个刃口的?你转速和进给分别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D铰刀是几个刃口的?你转速和进给分别是多少?

四刃的,转速是3500,进给0.3,这是调整后的参数,其他参数影响更大!

网友:
有可能是刀具没磨好,你用放大镜看一下PCD刀片刃带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刃的,转速是3500,进给0.3,这是调整后的参数,其他参数影响更大!

仓库里还有几只没用过的刀?试过其它刀具没有?
在机床主轴上打过铰刀跳动没有?
转速降到1000,进给每转0.4,看看加工效果有何变化?(仅仅为了测试,不是真的长期给这么低的参数)
PCD铰刀厂家过来看过没有,怎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仓库里还有几只没用过的刀?试过其它刀具没有?
在机床主轴上打过铰刀跳动没有?
转速降到1000,进给每 ...

跳动也打了,也蛮合理的,厂商直接就把刀带回去修了,具体如何修改还不确定,仓库有的好,有的不好!

网友(点评):
这事 最后咋办了? 告诉我们呢,坐等答复

网友:
上个刀具低部放大图.   (建议对称不等份的设计)

网友(2016-06-22):
你好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挺柱孔的问题和你一样的。后来怎么样了?

网友:
先要确定刀具是否有问题 跳动  然后检查参数  这个转速不能高,还有就是 机床共振

网友(2016-07-25):
尼玛,咋回事呢。纹路好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