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内孔26,公差0.03长200,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2-10-21):
对于内孔26,公差0.03长200,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
成型钻,浮动躺刀都可以。
主要是保证孔直线度,内孔公差。

网友:
先钻底孔25.9,然后用成型绞刀绞孔。

网友(点评):
可能保证不了直线度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钻后就铰不行,必需镗一刀,要不然保证不了直线度。26孔这么大也可以用抗震刀杆精镗出来。

网友:
200长啊…精镗么?不让刀找我…什么防震刀杆过了五倍直径长度加工就很吃力了,这个可是八倍!!建议做法是钻+铰+挤压。

网友:
有条件就上枪钻,一次性加工到位,效率也高。  又钻又绞又挤压的,不嫌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