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子倒角问题,由于我厂设备比较陈旧,很难保证其加工精度

楼主(2012-10-21):
由于我厂生产的是军品,所以对滚子的要求精度较高,不同型号滚子要求滚子倒角端面跳动也各不相同,最大尺寸要求其端面跳动小于0.008。

由于我厂设备比较陈旧,很难保证其加工精度,所加工的产品都依靠师傅个人经验这也伴随着生产效率极低。

请问各位,贵厂采用的是什么方法。采用数控车床能否保证加工精度?采用何种型号的砂轮?何种材质?其中RP1,RP2,RP,端面跳动,如何保证?由于滚子具有两个端面在不损伤外侧面的前提下如何磨削另一端面?有何加工经验及省事方法?

或者可采用何种型号数控磨床,来更保质保量高产的加工产品?恳请各位不要吝惜各自的博学。

为我国军品,为中国的国防力量为我国的崛起相互沟通,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毫无保留的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筑我长城,壮我军威,铭记心间!

以下是我厂磨滚子倒角方法(简述)

1:采用摆头型机械磨床(可能各位不知道,是一种很老很老的机器),修磁极(也叫修胎垫——端面跳动小于0.001,需要师傅有足够的经验),修卡爪(八爪卡具)。

2:橡胶砂轮(100力度)用金钢笔将砂轮侧端面修平,再用金钢笔将砂轮正端面抠出圆弧形,修至大约RP大小,试磨活,直至砂轮大小适中

3:调节床身进给量,保证RP1与RP2的尺寸,调好后用千分表测量所磨出倒角是否符合端面跳动要求。

此方法十分费时费力,各位有什么好方法与好机床?

网友A:
圆锥滚子端面的倒角其实是个球面或近似球面,滚子靠这个倒角面决定在轴承里的轴向位置。
传统的这种倒角机床,有一对偏心放置、旋向相反的旋转水平圆盘,上盘靠外有一圈梯形槽,可以放进圆锥滚子,下盘带磁性。滚子放入梯形槽后,在两个盘的作用下,对上盘轴心线公转,绕滚子自身轴线自转。
砂轮水平旋转,砂轮圆周修整成内凹圆弧,砂轮与滚子端面接触磨削,一次装夹完成粗磨和精磨。
楼主所述好像有点不一样,但应当是一样的机床。

网友:
以“数控圆锥滚子球形端面磨床”为关键词,用google搜索,得到的信息全部与上海精密机床厂有关。
该厂SMMT43型号即为精密无磁圆锥滚子球形端面磨床。
简介如下:机床采用左右导轮的差速使滚子作纯滚动,良好的夹持刚度和精度,保证了工件的精度及表面粗糙度,实现了无磁磨削,解决了残磁问题。机床工作过程是连续性的,实现粗精磨一次完成,提高生产效率。 采用可编程序控制(PC) ,左右导轮变频无级调速,由数显显示 。砂轮磨损自动补偿,自动修正。 工件自动计数及设备故障显示。 工作精度加工件达到JB-T58001-92二级标准。
该厂网址:http://www.spmt-china.com/
楼主可以直接去联系。

网友(点评):
各种形状的滚子加工方法不一样,如果需要最快和达到精度要求,所选的磨床也不一样。倒角有要求,所选磨床也不一样。所以要问清楚楼主。

网友:
楼主最好的照片
其实感觉老军工国企,可能有时候在工艺方式上会比较死板,需要多方参考。
看描述,应该需要做一种专机,磨倒角。
有没有办法不定心,也就是滚子不用夹盘夹,传动过程中倒角。类似无心磨。

网友(点评):
3楼和4楼所说机床均为无心磨削。

网友:
圆柱滚子?
圆锥滚子?
带凸度吗?
磨床M8810?M8804K?

网友(点评):
圆柱滚子只对端面、中凸滚子只对曲线和直径有严格要求。

网友(点评):
圆柱,圆锥,都有带凸度的,对端面都有要求。

网友(点评):
各种形状的滚子加工方法不一样,如果需要最快和达到精度要求,所选的磨床也不一样。倒角有要求,所选磨床也不一样。

网友B:
这个零件也是军品,倒角是磨出来的,设备是自制的,效率每分钟300个。

网友(点评):
这种滚子对倒角的要求并不严格。

网友:
1微米精度采用非标设备专项加工为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零件也是军品,倒角是磨出来的,设备是自制的,效率每分钟300个。

能否透露下设备加工过程?

网友(点评):
振动上料自动排列进入磨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锥滚子端面的倒角其实是个球面,滚子靠这个球面决定在轴承里的轴向位置。
传统的这种倒角机床,有一对偏 ...

感谢您的精彩回答,我厂的床子是很陈旧的设备,我也很想上图,但是违背厂里有关保密的规定,军工产品设备及产品严格保密,哎.....空口难以表答出此床子的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锥滚子端面的倒角其实是个球面,滚子靠这个球面决定在轴承里的轴向位置。
传统的这种倒角机床,有一对偏 ...

您好首先感谢您的精彩回答,可能我的意思理解有歧义,我所指的是 滚子幅面与侧面有倒角,此倒角为圆弧形,如何加工此圆弧以及如何保证其加工精度

楼主(2012-12-04):
引用 网友B:
这个零件也是军品,倒角是磨出来的,设备是自制的,效率每分钟300个。

该种型号滚子倒角为斜坡,我厂生产的滚子倒角为圆弧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种型号滚子倒角为斜坡,我厂生产的滚子倒角为圆弧状

那就是倒圆弧咯

网友(2020-01-16):
|害怕伏枥发表于 10-22 09:56 本帖最后由 害怕伏枥 于 2012-10-24 08:50 编辑

圆锥滚子端面的倒角其实是个球面或近似球面,滚子靠这个倒角面决定在轴承里的轴向位置。

传统的这种倒角机床,有一对偏心放置、旋向相反的旋转水平圆盘,上盘靠外有一圈梯形槽,可以放进圆锥滚子,下盘带磁性。滚子放入梯形槽后,在两个盘的作用下,对上盘轴心线公转,绕滚子自身轴线自转。

砂轮水平旋转,砂轮圆周修整成内凹圆弧,砂轮与滚子端面接触磨削,一次装夹完成粗磨和精磨。

楼主所述好像有点不一样,但应当是一样的机床。
老师厉害,我们厂的倒角如图,主要是圆柱滚子,有厂家吗?要求倒角相对外径跳动量0.008mm,跪求,设备价格几百万都行,无奈国内没有,滚子型号5mm*5mm,感谢了。

楼主:
|mixin0756发表于 10-22 13:57这个零件也是军品,倒角是磨出来的,设备是自制的,效率每分钟300个。

你这研究研究导出圆弧R啊?价格不是问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