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一套小产品, 量蛮大的,铣出后外壁很多毛刺

楼主(2012-10-21):
本人现在做一套小产品, 量蛮大的,现用304的不锈钢。

现在遇到个问题, 产品总长10MM,直径4.0,一头中间要洗一个1MM,5MM深的槽!铣出后外壁总是有很多毛刺,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毛刺?(本人用铣刀片洗的,感觉用铣刀片洗不翻毛刺是不可能的)

有没有其他好的加工工艺 只要合能解决毛刺的问题就好了?材料上也可以动手脚!也可以换材料,或者用其他工具都好!

求高手解答...谢...

网友A:
铣床铣的?如果是加工中心铣的话,可以先用0.8的铣一遍,再用1的反向铣一遍,这样毛刺会少很多。

网友(点评):
请问下用0.8和1mm的铣刀下刀深度怎么设置?

网友(点评):
还是说的锯片?

网友(点评):
锯片铣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床铣的?如果是加工中心铣的话,可以先用0.8的铣一遍,再用1的反向铣一遍,这样毛刺会少很多。

现在  数控车出后,在用仪表车厂洗的,也是正反洗,做了个分度头,但是还是有毛刺的,
原本想想给线切割的人加工的,但是都谈不不来...
我想能不能在材料上考虑下?什么材料洗出来不会有毛刺?或者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不一定要用铣刀片!
都急死我了...

网友:
有没有办法可以共摺抛光

网友B:
线切割是条路,但要做套工装,一次装夹多个,价格才好谈!

网友:
材料换303的不锈钢,外径放大点,铣好后再用磨床磨一下。

网友(点评):
问过做磨床的人的,也想过这样的方法的,不过做磨床的人都说,必须先要把大毛刺去了 才可以磨,不然也没有办法下手的!

网友(点评):
用303的材料毛刺应该不会太大。如果毛刺太大用刀车一下,或者用内孔4MM的圆套穿过再用磨床磨。你不要希望304的材料跟普通材料一样好加工能力。

网友C:
能倒角吗?做个非标的刀

网友(点评):
呵呵,也许这为师傅把产品 样子弄错了!

网友:
你的铣槽是不是对方折弯用的工艺槽?倒个角。

网友(点评):
不是,要求还是蛮高的,呵呵!

网友:
坐等高人出现

网友:
加工出现毛刺锯片刀具质量很大关系,我在深圳,如果近的话可以联系我QQ934574309,

网友:
还有个方法,1mm的锯片刀铣完后,用个小直径立铣刀在出口处靠一下,相当于做个倒角。

网友:
量大,可以生产后,再去毛刺啊!

网友:
毛刺是肯定的,不可避免,机加完了可以进行振动去毛刺。效果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试过了,稍微好点,不过还是不行!也许材料上又说法的!

网友:
现在有化学方法去毛刺,请参考!

网友:
做个工装夹具,把要铣槽的一头包住,然后铣槽的时候把工装夹具也一起铣个槽 出来,接下来每次都是跟着原先开了槽的位置来铣。尽量要保证夹具的槽宽是1MM。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觉得还是行不通的~谢了

网友:
不锈钢铣加工毛刺是避免不了的,改变切削参数也只是毛刺大小问题;
是否尝试过线切割?

网友:
我们是专们做车铣中心的机床厂家,根据您描述的零件我们的机床可以先粗车留0.1mm的量,然后用动力刀具上装铣刀片铣,转速可达到6000r/min 加工出来的毛刺很小的,几乎看不见。我们有客户这样做过,现在已经大批量生产了,具体可以电话联系09173810666 。我们也可以给您做样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是条路,但要做套工装,一次装夹多个,价格才好谈!

那需要盯一个人的,我们这都是私人自己加工的,没人高心做的!

网友:
再增加一道去毛刺工艺吧。震动去毛刺和爆炸去毛刺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
用的是什么锯片刀呀?用火花机打。

网友:
楼主PM个价格,干脆外发加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倒角吗?做个非标的刀

不好意思,看错了,1MM的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