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的求教

楼主(2012-10-21):
条件  :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时2000r/min,丝杠导称为10mm。电机与丝杠直联,工作台的移动速度为15m/min。
问题: 有没有办法让工作台的移动速度提高为25m/min?(不能改变电机、丝杠)。听说有个什么电子齿轮,不知道能否  实  现?

网友:
电子齿轮为单位时间内,上位机(通常为PLC)输出一定脉冲数量至伺服驱动器或控制器,通过比列变换,将比例化的脉冲数量输出到伺服电机,作用效果类似于一个机械变速结构,不同点为不改变传动力矩。此比例为电子齿轮比,为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定值)同电机转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变值,随电机需要转速不同而改变)之比。不知道楼主的电机编码器分别率为多少,无法确定电子齿轮比。但是,前者工况(15m/min)的电子齿轮比是后者工况(25m/min)的电子齿轮比的3/5.另电机转速超过了额定值,不建议长期使用。

网友(点评):
老师的资料能否发给我一份啊 aco124@163.com 谢谢

网友:
1、不建议伺服电机超速运行,超速后扭矩会急剧下降且对电机损害较大。
2、速度从15米/分钟增加到25米/分钟,不改变电机,不知原有的电机的扭矩还够吗?
3、导程10MM的丝杆是不建议高速运行的,震动会很大。运行速度超过10米就建议使用大导程的丝杆了。
4、如果楼主还是要按原计划实施,电子齿轮比在伺服驱动器的参数里调,你的伺服驱动器的说明里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