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路中的阀门是什么阀?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2-10-21):
此管路系统是用外接冷却水与发动面热交换器、中冷器(水空中冷)连接来冷却机的冷却水、增压空气,请问管路的两只阀是什么阀?作用是什么?下排右边那只阀有6 根电线引出。

网友:
从照片上看大概可以确定,下排左边是一个Y型过滤器,中间的我说不好,右边的是个电磁阀(电磁阀有接线,自动控制用)

网友:
那个绿脑袋的是ASCO的红帽电磁阀,就是起通断作用。

网友(2012-11-23):
左侧上下两个,手控阀;右侧下方是电磁式一般流体用两通阀

网友:
不太清楚啊。

网友:
左边上下手动阀,控制调节流量;中间的是减压阀;右边的流体用电磁阀,自动控制通断用。

网友:
中间的减压阀,防止后面的电磁阀损坏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