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流浪猫取暖做个东西,求助

楼主(2012-10-21):
我有个好友请我帮助,哪位社友懂得这个请帮助想想办法。重大加分。老鹰先谢谢了。问题如下:

目的是为空置地下室或者室外的流浪猫制作低功耗有一定发热功能且使用安全的电热布垫作为猫窝。

基本使用预期是不造成安全隐患又低功耗的在地下室使用,如果可以实现用12000mah移动电源供电在相对封闭的柜子里持续供暖使用一宿就完美了.

1. 带状或绳状发热元件,长度可以灵活调整.2. 设备使用电压36或以下,人畜无害.3. 可以外包布料等保温易燃材料(比如做成布垫)4. 温度可控,恒温范围在30-50度5. 初始发热到目标温度时间可以长点但要求尽量低的功耗6. 可以用市电或者移动电源功能(如果可能的话)

网友:
爱心有点太泛滥了。个人觉得,你要电热不太好吧,不太可能天天去照顾,人都是有事要做的,而且持续的为这个事情花钱,即便很少,也不太现实吧(如果用电池的话花费会蛮高)。还不如做个类似保温桶设计。加强抗风能力。猫钻进去自己就能过冬。您不想,人类养猫以前,猫不是照常过冬么。以前在新疆看到老乡家的狗睡在垫了泡沫板的木箱子里,零下三十几度,过得挺好。找个泡沫塑料箱子,或者桶。底垫厚点,开个小洞供出入,觉得就很对得起猫了。

网友(点评):
特别是狗,不是很冷的冬天给它穿衣服,就等于杀它。更有甚者给它烤炉子

网友(点评):
赞同!电池还污染环境呢

网友:
以前我们学校边上有人给流浪猫搭建了类似于小房子的小窝,里面随便扔了些秸秆、荒草,小猫好好地,过得很舒服呢。

网友:
如果要用电的设备,放在室外供野猫用,难保不丢。如楼上几个用泡沫之类的建议可行性还高。如果能保证不被偷,结合太阳能热水器的思路不知道能不能行,这个猫窝白天吸收太阳能,晚上供暖。

网友:
老鹰大哥朋友的爱心可敬啊,不过三楼说的在理啊,一般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去照顾啊。个人不建议用移动电源,要经常的充电,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可以像三楼说的一样,做一个保温的小窝,节能、环保,而且猫住着可能还比电热取暖舒服,动物已经基本适应其长期生活的环境,突然让它用上电热,估计它还不太习惯,可能会好心办坏事,比如窝内较高的温度与室外低温的较大反差,容易使猫抵抗力下降,易感冒。就像人经常打青霉素对药物产生依赖性一样。
这种宠物用的保温小窝淘宝网上有卖的,如果是一定要用电的话,淘宝网上也有卖的,我找到三款,都是用市电的,虽然输入电压220V,但是供给电热毯的输出电压会很低,所以安全:

猫狗窝 狗狗小洋房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101.a906dc&id=20010248445
宠物电热毯 暖宝垫发热垫取暖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106486370&ali_trackid=2:mm_14507426_0_0:1350869905_4k8_1486924272
*宠物取暖器2档调节 恒温 猫狗必备电热毯 加热垫子加厚防潮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1002.8.1.1406.856e2e&id=15987833548
实木取暧器节能电暧器超薄取暖器YG-40型节电90%可做宠物取暖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94.86534c&id=8797480489

网友:
搭个窝,垫点东西就够了,我们这里的野猫都这样,一样过冬

网友:
菜市场装菜那种泡沫箱子开个孔,里面放布碎,够挡风保暖的了。2块一个+3块一斤,简单实用也较适合,那些东西没人要,丢户外弄好点的容易给人顺手牵羊。------要用供电的直接弄USB保暖鼠标垫就可以了吧,移动电源与220V都可以插

网友:
LZ是个好人

网友:
我现在在新疆,去年我养的猫咪就冻死了,呜呜
那个时候我搬了宿舍,从旧房子搬到了宿舍楼,600米远呢,它没找到我,我也没打算带它过来
后来我回家过年,回来它就冻死了  呜呜
其实要看室外温度,如果是零下20摄氏度以下,就应该考虑电加热了,这样可以用低温伴热带,加温控器,可以考虑在室外做一个温控点,检测在零下十度以下才开始加热,不建议里面温度太高了,能有零度就很好
如果室外温度没有在零下20度,建议采用阳光取暖,用照射温度。做个玻璃箱或者透明塑料纸之类,大大的,在里面再做个小的增加强度,类似与温室之类,这样就够了吧

网友(点评):
我也是 不过是乌龟 我后悔死了 以后不会养之前 还是不要去买宠物 过冬的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养 小巴西龟直接在水里被冻死了 ~~~~(>_<)~~~~

网友:
我觉得机械加热会比电加热更好,比如在猫窝进出口处(每次进出必须经过的地方)做一个类似仓鼠跑轮的东西。进行摩擦生热,并保存于猫窝底部。
即可跑步运动提高自身体温,也可以带动摩擦提高窝内温度。
如果不习惯跑轮运动,也可做成翘翘板,在每次进出时产生一点点热量。。如果猫窝比较大,或者有多只猫住在一起,效益应该也不错。。。

网友(点评):
你这个想法太天真了!靠猫进出口时踩动跑轮或翘班产生的摩擦就能够取暖?那么,猫要来回跑多少次啊?设置在洞口产生的丁点热量不够损失的。如果真有聪明的猫来回踩,也累死了;不够聪明的就要冻死了~

网友:
能有个遮风挡雨的窝就好了吧,没必要用电的。

网友:
其实有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楼本身的暖气供热,方法有两种:
1、直接将暖气接出,相当于多了一组暖气,可以是地下的,也可以是地上的。
2、利用热交换,以暧气片为热源,另外组装一个能自动循环的部分。
这样比电加热要方便、安全的多,或者前面有人说用太阳能,也是很经济的,而且基本维护少。

网友(点评):
这个方式更复杂,还要专门接暖气,再一个,人也不一定会用暖气啊。组装一个自动循环部分那就更复杂了。

网友:
首先赞一下老鹰前辈的爱心!!
十分同意老电工的观点,只要保暖就好,要防风,热量不易散失,小猫们进去相互依靠,只要体温就能很温暖了,电热的有很多问题,并且小猫也都有磨爪子的习惯,弄不好会触电什么的。并且因为热的波长原因,电热发热很燥很不舒服,时间久了小猫不一定愿意进去了。

网友:
18大制定最新法律:每位MM怀中必须抱只猫

网友(点评):
古话云:男不抱猫,女不养狗!你把它们的位置换了下,合理多了!

网友:
做个窝,用包装电器里的泡沫塑料做衬里,保证高效、便宜、简约!

网友:
要做电热的,只能做电热丝的吧,其他的都不合适……

网友:
我也个方法

器材:温度控制器(100RMB),加热棒,铜板(上面打孔,放加热棒),木板,毛毯,少许电线,感温线等

温度控制器(用来控制加热棒的加热功率的,控制了加热功率,就可以控制温度了)

加热棒(接线后提供加热温度)

组装示意图

首先,用木板搭建成如上图的形状,注意其底部,加热棒在铜板孔内并在其最底层,
随后,用毛毯把铜板盖住,防止猫猫身体直接接触加热端(电源需要接入家庭电源220V)
温度控制器上面设置为三十度,那么,其加热棒加热到一定功率就不会有输出功率了
当感温现感温到小屋内温度没有30度时,温度控制器就给加热棒,提示该输出功率了,即加热
当然,需要接线的哦

网友(点评):
会被人顺手拿走的

网友:
没必要加热吧,除非是很冷的地方,零下30,40度的,弄个保温好的房子,安放到避风处,这个才是长期的办法

网友:
猫猫不是被冻死的,是饿死的。

如果有足够的食物,猫猫可以安全过冬的。

所以,请把关注温度的精力放在如何持续提供足够的食物

网友:
老大你可以考虑地暖,造价相对低功率也低 弄个太阳能电池板加蓄电池组应该没多大问题
这是随便找的一个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98.RtUQge&id=7044249296
或者看看小区附近有没有地热管道 用个小抽水泵弄水循环造价也不是太高

网友:
可以制作一个电暖气,用电加热水,并实现温度控制。应该挺安全的。

网友:
动物都有自然抗冷的能力,
搭个窝,垫点东西就够了,我们这里的野猫都这样,一样过冬
。如果搞成电热什么的,反而让动物失去生存能力啦。

网友:
老鼠没冻死,把猫给冻死了。有棉花,枯草,干燥,挡风,就可以了,我东北同事家零下45度,猫夜里还抓老鼠吃呢,咋没冻死。

网友(2012-12-18):
街边还有好多无家可归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