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活塞密封,现在漏气怎么办?

楼主(2012-10-21):
急!!!!!!
有一个不锈钢小活塞,密封气体8mpa,结构简单 ,活塞杆内有弹簧  ,现在漏气怎么办?

谢谢。

网友:
检查密封先,然后看是不是有划伤什么的

网友:
检查密封,密封件是否磨损老化,若是更换密封件。

网友:
若没有密封件备件,密封件没老化,可在密封件槽底缠一点生料带,可临时使用。

楼主:
谢谢!!!解决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