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指点下这个程序哪里错了,谢谢了

楼主(2012-10-22):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图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怎么老是倒那个30度角的时候会把0.8毫米那个平面切进去一段?
广数980TDb系统,前置刀架,刀尖圆弧0.8的镗孔刀,刀补界面我输入的刀尖圆弧0.8,刀位号T2{:soso__3945808576210393699_2:}

T0101 m03 s1200
G40 G0 X38.0 Z20.0 M8
Z1.0
G1 Z-0.8 F0.5
X90.0 F0.2
Z0.0
X122.0
G0 X43.52 W1.0
G41 G1 Z-0.8 F0.3
U-3.52 W-2.5 F0.15
U-0.3 W-1.0
G40 G0 U-1.0 Z200.0
M30

谢谢各位{:soso__10824177594298302702_3:}

楼主:
{: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那个红色的线是中心轴线,全图QQ截出来太小了,所以截了一半{:soso__4604121172201564704_1:}

楼主:
{:soso__12516999552140149459_4:}木有人......

网友A:
输入的刀位号是12,怎么程序里的刀号是T0101呀

网友B:
G41 G1 Z-0.8 F0.3  Z-0.8倒角起点改成Z-0.7  X方向你也按30度倒角换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G41 G1 Z-0.8 F0.3  Z-0.8倒角起点改成Z-0.7  X方向你也按30度倒角换算一下。

-0.7也会刮到端面,程序角度没错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的刀位号是12,怎么程序里的刀号是T0101呀

在1号刀偏里面,刀位号2,这个问题我应该是不会搞错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0.7也会刮到端面,程序角度没错吖

那个1.75数值好像是错的,应该是1.4425才对,我把倒角那里的U改成-2.885,还是会过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0.7也会刮到端面,程序角度没错吖

G41 G1 Z-0.8 F0.3
U-3.52 W-2.5 F0.15
U-0.3 W-1.0
会不会是刀具半径补G41出了问题。你先取消G41打一下程序试试

楼主:
{:soso__1620823281082563426_2:}纠结!

网友:
过切多少呀,那30度的倒角加工出来对不?改程序,切了多少补多少

楼主:
过切大概1个刀尖的深度,是不是我对刀的Z方向有问题?

楼主:
对刀的时候是取消半径补偿的方式下对的刀,是不是对好Z方向之后要在Z方向退一个刀尖的距离出来?

网友:
因为模拟软件功能有限,又没有实际的数控车,具体在程序上有什么问题暂时看不出
如果单纯为了从加工角度解决问题,试试反方向倒角或者计算出延长线再倒角!
再或者无敌一招,使用caxa数控车软件编程最后的倒角!(直接由编程考虑刀补,不使用机床刀补)
由于程序简单,也可以直接计算出程序的刀补量!
如果是从编程的角度出发,具体程序错在哪里,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C:
我告诉你吧,刀号是T3  翻开说明书仔细看看。我通常使用G41 G42是单独一行  (个人习惯)

网友D:
如果是刀位没错的话就是刀具没对好,象这种产品如果只是倒角,刀具偏置起点和终点一般都在延长线上比较合适,起点在Z0处,终点在X38.处,搞不懂这里倒角时为什么用两段程序。

网友:
G0 X43.52 W1.0
G41 G1 Z-0.8 F0.3
楼主,把G41放在G0那一行试试G0G41x43.52

网友E:
。。。。。。。看见这种帖子我也无语了。我的方法完全不同于你们。。。。。。我属于另类

网友F:
倒角而已有必要这么苛求吗?如果真有这么高要求应该尽量用绝对值编程。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见这种帖子我也无语了。我的方法完全不同于你们。。。。。。我属于另类

版主,把你的方法也说出来呗,让我们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刀位没错的话就是刀具没对好,象这种产品如果只是倒角,刀具偏置起点和终点一般都在延长线上比较合适 ...

内孔前面工序已经加工到位了,现在里面配的芯棒,只倒个角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倒角而已有必要这么苛求吗?如果真有这么高要求应该尽量用绝对值编程。

我只是想搞明白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_”,不要鄙视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告诉你吧,刀号是T3  翻开说明书仔细看看。我通常使用G41 G42是单独一行  (个人习惯)

说明书上说镗孔刀无论前后刀架都是2号

网友E:
使用0.8R角的菱形内孔刀。使用一下程序:
O0000
T101
G99
G97
M3S500
M8
G0 X38.0
Z1.0
G1 Z-0.8 F0.2
X90.0
U0.8 Z0.0
X122.0
G0 X43.734 Z.8

G1 Z-1.2 F.2
X40.214 Z-4.248
G2 X40. Z-4.649 R.8
G1 Z-40.
X37.172 Z-38.586
G0 U-1Z260
M30
%

网友:
学习中,看各位高手.

网友:
原因就是你车0.8端面的时候没有用刀尖半径补偿,倒角时用了,那肯定会过切了,因为他补进去一个刀尖半径啊,车端面时也用C刀补,不过如果你是拉上来,就要用G4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使用0.8R角的菱形内孔刀。使用一下程序:
O0000
T101
G99
G97
M3S500
M8
G0 X38.

我想他是在练习使用刀尖半径补偿,你教他这样就没法练了。如果是我就不会找这样的倒角来练。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说镗孔刀无论前后刀架都是2号

我也认为刀位号是3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2013-04-21):
应该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