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机床能加工不旋转工件上的外螺纹?

楼主(2012-10-22):
在不能旋转的工件上加工Tr160×12长350mm的外梯牙螺纹,用什么机床加工经济点?批量生产。

网友:
旋风啊。。。。

网友(点评):
偶滴神啊,旋风铣床工件不旋转吗?

网友:
加工中心用螺纹刀杆铣喽

网友:
同意用立加,经济方便,但效率可能不是最高

网友:
铣螺纹了,是最方便的,至于什么机床,只要有三轴联动的都可以,

网友:
我们的数控旋风铣床就可以工件不用旋转加工内外螺纹,四轴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