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选用弹簧

楼主(2012-10-22):
规格尺寸都相同的弹簧哪种材料的弹簧弹力较大?哪种材料的弹簧弹力较小?能给小弟排个序吗?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选弹簧有两个基本要素,力和弹簧安装位置的空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静载荷,弹簧安装后压力/拉力恒定,就是一旦安装好,弹簧就不会再次发生变形,根据设计需要计算好弹簧力大小,然后考虑弹簧空间,看你的设计空间能容下多大直径的弹簧,然后到设计手册上按照你的弹簧直径差表格上的弹簧中径,视所需力的大小选择簧丝直径,直径越大载荷越高,然后根据表格参数,用你所需要的力除以弹簧变形系数,得到弹簧型变量,看型变量是否在所选弹簧要求的形变范围内,是,就OK,如果不是,要保持力的大小不变,一般来讲,轴向空间不能改变的话,就再选簧丝直径大一规格的,这样可以缩短弹簧对轴向空间需求,但要增加径向空间,如果径向空间不允许,那就反之选择自由长度稍长,型变量大的弹簧,这样就要求增加轴向空间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弹簧受动载荷,弹簧安装好后,使用过程中,弹簧还要做压缩/拉伸运动,这种情况主要考虑弹簧型变量,选型时基本参照上面所述,但有一点就是这种情况弹簧安装好以后已经有了一定的形变,这个形变加上前面计算的形变总和最好限制在所选弹簧所允许最大型变量的70--90%,之间,然后同静载荷一样,考虑安装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弹簧有两个基本要素,力和弹簧安装位置的空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静载荷,弹簧安装后压力/拉力恒定,就是 ...

谢谢!可是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啊!材料不同,弹簧材料直径、中径和有效圈数都相同时,那么弹簧的弹力大小是不是就取决于材料?

网友:
的确是这样,你是用弹簧还是设计弹簧?你要是用弹簧就按手册或样本选型就可以了,你要是设计弹簧,那我就帮不了你了.如果还有疑问可以15840639750联系

网友:
除了材料,还有热处理工艺。碳钢一般比不锈钢的弹力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