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轴式引擎的-前景如何?

楼主(2012-10-22):
一种枢轴式引擎,请大家议论---枢轴式引擎的-前景如何?

网友:
看工作原理和二冲程发动机差不多,不知道这种发动机有什么优点?不过看零件比较复杂,对密封的要求也比较高,前景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
作为玩具,不错,但没有实用价值,

从应用上看,不如三角活塞的,从结构上看,不如‘猫鼠追逐式’的,

网友A:
这个就是两冲程机的变形版,污染大油耗高,结构复杂工艺困难可靠性差,非圆截面的工艺成本都比较高,马自达花了十几年时间解决三角转子机的密封问题,这结构可靠性不比三角转子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两冲程机的变形版,污染大油耗高,结构复杂工艺困难可靠性差,非圆截面的工艺成本都比较高,马自达 ...

谢谢!从动画上看,似乎运转平稳,受力合理,只是当今的活塞引擎过于完善了。

网友B:
我觉得好象效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好象效率不高

据说其效率、寿命等可比传统活塞机,谢谢!

网友:
这种发动机润滑方面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进气的燃油里面就混有润滑油,过多的润滑油一起进入燃烧室参与燃烧,就是二冲程发动机的做法,污染大

网友(点评):
它这种进的应该是纯空气,润滑油没办法和空气混合,采用压力润滑机油又会被吸入燃烧室,不知道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点评):
它这种进的应该是纯空气,润滑油没办法和空气混合,采用压力润滑油又会被吸入燃烧室,不知道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点评):
润滑油可以和空气混合,现在工业上好多油气润滑系统,都是空气和润滑油混合的

网友(点评):
那种好像只适合气缸那种负荷比较小的场合吧,油的粘度比较小,粘度大也不容易和空气混合,而且还要吸进燃烧室,污染很大

网友(点评):
污染大是肯定的,这就是二冲程发动机被淘汰的原因,虽然二冲程发动机速度快马力大,但污染大是它的死穴,润滑油和空气混合不是什么难事,粘度高的也可以混合,只是喷嘴需要加压雾化,当然干油的那种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