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规上标的26G表示的是多大的牙?求助

楼主(2012-10-22):
牙规上标的26G表示的是多大的牙啊?哪位大侠知道能够告知下嘛,等着急用。最好能弄个理论换算什么的,上网查过了说是指的一寸上面有26个牙,但具体指的是什么牙呢?

网友A:
就是一英寸的距离,里面有26个牙,你数数看。这是英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英寸的距离,里面有26个牙,你数数看。这是英制的。

那我要买这种牙该怎么跟别人说?能用M?X?这种方法表示出来嘛,要是能是怎么换算出来的呢?英制的不是几分几分的说嘛,那这个是表示几分的呢。

网友:
百度了一下       一英寸长度有26牙的55度英制螺纹        哥们要是要螺纹规可以找我   德国JBO的    QQ1957211284

网友:
你就直接可以说要55度的英制螺纹牙规,一个上面有好过规格的。